电能计量芯片CS5460

楼主(2012-08-28):
电能计量芯片CS5460
通过串行总线和主机通讯。。找过资料,在开始测量前,需要设置配置、控制、状态、中断等寄存器。。。配置完成后,发送启动转换指令开始转换。。。然后通过主机发送读寄存器指令,返回相应的值。。。这种思路对吗??
还有,它返回都是瞬时电压、电流,以及上一次转换电能。。。那如果我想测整个过程的电能,该怎么做呢??
芯片

网友A:
电能计量芯片CS5460,是计算有效值和平均值的,不能返回电压电流瞬时值。

楼主:
恩,我看那个读寄存器指令中,有电压电流有效值和瞬时值。。
大哥,你做过这个吗?

网友B(2017-10-20):
大神请问您做出来了吗?可以帮帮我嘛?我也在做这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