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支持输出和输入共地的恒流驱动芯片

楼主:
输入电压在32V以上,最好是37V以上的。输出和输入是共地,就是测流电阻放在高端的。电流要求在400mA以上。

网友:
楼主能否大概说说你的驱动方案,输入37V,输出多少V,你需要400mA以上电流,我想知道你准备驱动LED还是什么,如是LED那你带多少灯珠?几W的?这样大家可能帮你选择一下

网友:
拿块317就恒流了呗,不一定要专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驱动LED,只想给电池组做恒流充电用的。400MA有点保守,电流大点更好。电池组初步想用18V的。还有其它的电路,如MCU,数据采集,我想电池的地能用其它的地共用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LM317,电流大了会很热,要加个很大的散热片。。

网友:
你直接说找恒流的充电芯片不就得了。。。。
看起来你不了解电池哦。目前锂电池一节最大电压4.2V,四节串一起最多为16.8V,你的所谓“电池组初步想用18V的”是想当然的。并且锂电池充电是有保护电路的。
目前做锂电池充电芯片的有很多公司都有。既然你到跟TI学电源板块了,就跟你介绍一个TI的吧,,BQ24725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qwqwqw2088的推荐。
报谦,只怪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想用镍氢电池,15节。。刚好18V,充满时应该有21V。所以恒流IC的供电选24V合适。如果再留点冗余度,最好能支持30多V。
BQ24725A 可以有24V供电,最大的充电电压只能到19.2V。

网友:
bq24650
CN3705

网友:
AIC有恒流IC,其电流控制的采样电压低至0.09V,而TI的器件却高至0.2V。所以AIC的IC对提高效率更有益。
AIC的充电IC性能也特别好,- delta V的检测可以低至十毫伏以下。对快速充电控制特别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qwqwqw2088,
bq24650比较适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设计一个受充电IC控制的开关电源,可以提高效率。大电流时(数安培时)也可以不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想做成DC-CC的模块,直流输入,恒流输出,电流大小再外部可调。用不到数安培那么大,最大2A就可以了。模块主要用途可用来驱动LED,恒流给电流充电(外面MCU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做充电的吗?怎么又变成LED驱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几百MA的恒流电路,即可以充电,也可以用来驱动LE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