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启动

楼主:
问题:当msp430f5438连接仿真器是能正常工作,不连接仿真器,给芯片供电则无法工作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频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msp430f5438被TI列为“不建议在新的设计中使用”,还是选择其它的吧。

网友:
供电方方面呢?
调试器是可以给目标板供电的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带“A”系列的,比如5438A,5418A等
你给芯片供电的时候,MCU的电源引脚电压正常吗?另外JTAG的复位引脚上电时的电平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