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变压器的变压比怎么计算

楼主:
最近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发现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中的变压器经常是多路输出的,那么每一路的输出电压与出入电压比值是不是每一路副边线圈与原边的匝数比啊,反馈绕组是不是也一样啊,我也按照这种方法计算过,发现实际值和计算的不一样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希望论坛里的前辈能帮忙解答。

网友:
变比还按照一般计算方法了。如,5V输出需要5匝,那么12V的就需要12匝。

另外,还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内层和外层的差别

网友:
你必须先计算主输出回路(最上面的)的参数!电压变比、电流容量、平均负载下的脉冲占空比等!以这个为基础再计算其它各路!因为它是决定因数,稳压取样点,基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比如说上面4个副边线圈的匝数分别为20,10,5,3,而原边的匝数为100,那计算变比时,是不是首先计算出100:20的变比,得到第一路的输出电压,再用20匝分别与10、5、3相比,得到剩余的变比,再用刚计算出第一路的输出电压与相应的变比相乘,得到其余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这样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