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 模拟量

楼主:
对某一模拟量进行AD转换,但实际值与理论值有偏差,且实际值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这是由于什么情况造成的呢,有没有办法将实际值稳定住

网友:
电压基准寄存器设置的对不对?采样保持时间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准电压为AVcc,采样时间为SHT0_12即1024个ADC12CLK,这是最大了。

网友:
基准电压为AVcc
是测什么模拟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角速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范围为0~5V,经电阻分压后给MCU,这样AD口输入的电压范围为0~2.5V,开始选的AVcc,现在用内部基准电压2.5V,依然有较大偏差

网友:
角速度传感器输出幅度和电源电压相关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