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3091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两片ths3091并联用作功率放大器,同相正弦波输入,加了散热措施。但是遇到两个问题:1、两块芯片发烫的程度不一样,有一块特别烫;2、输出信号的峰峰值大于10V以上之后。如果频率加大,1M以上波形就失真了,芯片手册上有个过驱动恢复时间的图,我这失真波形就跟那个图一样,好像查不到相关资料,但是09年国赛的时候看到那些获奖作品都是用ths3091做的功率放大,为何他们的都可以????紧急求救!

网友:
网络流行语: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上的图恐怕只有楼主自己能看到。

网友:
不懂怎么传图片上来,

网友:
操作顺序:

网友:
我那波形失真就这德行!

网友:
 无图无真相,首先应该要有元器件参数标注齐全的电路图,否则怎么知道电路对不对呢?然后才是为说明故障现象的波形图等资料。

网友:
电路原理图和PCB图都附上去了啊,

网友:
扫瑞,网速贼慢刚才没看见显示,稍后仔细看看。

网友:
1、关于发热不匀,建议用双踪示波器比较下两个运放的输出波形,看是否有明显不对称,这可能是电阻精度太差造成的。
2、不知电源电压是多少,当输出峰/谷值接近正/负电源电压时可能会出现削顶,建议查看下数据手册里的Output voltage swing参数。(另外,若两个运放削顶程度不同也会发热。)

网友:
不均匀发热已经解决了。现在是+-15V供电,波形并不是削顶现象,而是像之前附的另外一个图中的过负载出现的失真。频率我都设置10M,差不多峰峰值到10V以后就会这样。但是ths3091的压摆率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