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隔离变压器,为什么更安全?

楼主:
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电网和设备端。如果人摸到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也是220伏,照样会很危险。
不知道为什么“更安全”?

网友:
回复 楼主:

 隔离后的电压和人触摸得到的“大地”分离了。既然不易摸到第二根线,那么就不会有流过人体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根线不就是地线吗,人本身就站在地上啊,正好形成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所说不易触摸到的是隔离后,也就是次级的“第二根线”,大地在隔离前的初级。
初、次级各碰一根线构不成回路,是不会产生电流的。

网友:
LS有道理

网友:
交流市电电压是相对大地的,即与大地构成回路,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以输出线圈为彼此参考的,与大地不构成回路,人体在平时则是与大地存在回路,故直接接触电网会有触电的风险,而在隔离变压器次级,如果不是同时接触次级的两端则因无回路而无电流,自然大大降低了触电的风险,只是仍要注意不能同时接触次级的两端,否则同样会触电。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一个1:1的变压器,也就是说,它的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和线径的粗细都是相等的,并不分初级和次级,哪边的绕组接入市电都是一样的,但接入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变压器上的标示进行连接滴。
   须要注意的是,选用隔离变压器的原则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一定要大于所接入的负载比如维修的家电电器的功率。

网友:
1:1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等效,可以互换,这并不代表不分,否则描述就会出现误解,哪个绕组接电网,哪个绕组就是初级,这是安全原则,不能不查。
另外,对于规范的隔离变压器绕法应该采用内外绕组法,即初级在内,次级在外,这样即使外绝缘层受损也不至于影响安全,但现在很多厂都用上下绕组法,完全对称,这样成本较低,初次级完全对称,但是就不具备内外绕组法的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