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初学者有关1602液晶屏的问题哪位大哥能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data('1');
        while(1);

}

这是我按视频教材写的1602程序,但是没有显示错误下载后却无法在1602上显示1,这是为什么?我按照视频教的排查了一遍没发现错误,哪位大哥能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
1602的黑色方块有没有消失?
消失了表示复位指令发送成功,没有的话查查连线看看主频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主函数没有用到void write_com(uchar com),你怎么写1进去,没有选写命令,就直接写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块没有消失,下载别的程序就可以显示。但是按照视频写的程序和他自己的程序就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视频教材上就这么写的,在他的视频里就能显示出来,换成我的就不行了

网友:
init()前要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块没有消失,说明没有清屏成功,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按6楼说的试试看

网友:
1602的接线与视频上的接线不一样,你还得控制另外一个脚试一下。

网友:
看看你的原理图,认真分析一上1602的每个接口,特别是RS、R/W、EN三个口是不是都接上,如果接上那就把RW接地就OK了。

网友:
对比度调了没?那个地方很容易被忽略!另外,在初始化函数中最好在每条指令后都延时一下(5ms左右吧)~

网友:
你试试这样呢
uchar one='1';
write_data(one);

网友:
如果是仿真的话可以看看数据线上高低电平的变化,是否正确。另外最好在数据线上加上拉

网友: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01);这个把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了,就没有具体位置了。
你在初始化函数里面这样写不对。
write_com(0x80);
不要写在初始化函数里面,直接写在主函数里面,写在你要显示数据的前面。

网友:
我提个议

写‘1’那里有问题,不能直接那样给他个1让他显示,应该写成write_data(0x30+1);这样让他显示1,不管行不行,给我个答复,我好对自己的理解也有个交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就是(0x30+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板子上定义的LCDRS,LCDEN,LCDRW的引脚,是不是和抄人家的一样呢?这个程序是没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