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正用MC145152+mc1648+mc12022做调频电路,将音频信号加到变容二极管之间后16...

楼主:
请问我正用MC145152+mc1648+mc12022做调频电路,将音频信号加到变容二极管之间后1648输出频率为何改变了?

网友:
现在还用这么老的通讯IC啊。
变容二极管是调频的心脏。不变还不行的呢。

将你的电路帖上来看看。

网友:
我只用了一对变容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发到主题帖子里了,我只用了一对变容二极管

网友:
“调频”就是用电压控制振荡频率的。所以你说的“将音频信号加到变容二极管之间后1648输出频率为何改变了”,这是正常的。

用一个变容二极管也可以。只是电压频率转换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环路有的时候一开始通电震荡不错,可是加了调制信号以后突然波形不好了,是不是变容二极管的事?

网友:
这是正常的。
如果在示波器上看着波形不乱,说明没有“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