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疑问

楼主:
配置完发送报文,例如:CANMessageSet(CAN0_BASE, 1, &g_sCANMsgObject1, MSG_OBJ_TYPE_TX);

调试过程中,CAN 控制寄存器(CANCTL)的INIT 位置位以致发送有误,请问该怎么办?按照datasheet所说,INIT置位的话CAN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用的哪两颗 MCU,不同的系列的配置有差别的。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S5K31,10MHz,
另一个配置波特率为50K。
求解,大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颗都是 5K31 ?晶振是多少?
主频多少?
为什么不把波特率配置成一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配置成50k波特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MHZ晶振,一个是5K31,另一个不知道什么芯片,只负责与之CAN通讯,它的波特率是50K。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