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参考的电压该如何选择

楼主:
如果模拟量为1V,参考电压可以选择1.5V,2.5V和AVcc,可是不同的参考电压根据公式,得到的结果不同,那该如何选择参考电压呢?

网友:
选择AD参考基准电压源的首要原则是尽量选择精度高的基准源以及与被测电压范围接近的量程,前者决定了AD转换的绝对精度,后者则是充分利用了分辨率。
就楼主列举的三个基准源而言,Vcc显然是精度最差的,应尽量避免,其它两个用哪个合适要看AD转换器(包括自带AD的MCU等整合芯片)的量程设置与基准电源的关系,有的AD量程由基准源决定,那么就应该选择大于被测电压范围最小的那个,也就是1.5V的那个,不过是否应该这样选得先看看器件手册,注意原则是基准源和被测电压范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AD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