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会不会流向地

楼主:
一个带电荷的球体,与地接通,电荷是否会流向地?
因为没有形成回路,我觉得是不会形成电流的,那么说,电荷不会留向地?

网友:
命题不够严密,所有物体都是带有电荷的,应该说带电,带电指非电中性,此时与大地接通的瞬间会有电流,因为同一导体上的电荷趋于均衡分布,带电体与大地接通后可以视为同一物体,而大地处于电中性,本身的容量对于本星球上的任何物体可以认为是无穷大,故会中和带电体,其过程显然是有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产生电流,不一定需要回路了。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隔离变压器了,隔离变压器的次级,都说,人摸得话不会触电,因为没有形成一个回路。大家都这么说。
可是有电压差,应该也会有电流的吧,如同那个带电球对地放电一样,是有电势差的,但没有形成回路,照样有电流。

网友:
问题是隔离变压器的次级本身不是带电体,其电压差是输出端相对的,对大地而言仍然是电中性的,所以不会有电流,瞬间的都不会。当然,有办法让变压器次级带电,但此带电不是彼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