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小白问问题 DSP中可以开辟FIFO么??

楼主:
本人是DSP小白一个,刚学习了不到一个星期,现在有个问题请问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我用的板子是TMS320LF2407,这个集成了AD的,我现在输入六路的信号,经过AD转换后,数据是不是要先进行缓存??如果是,应该怎么存???因为我还得对这些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然后还要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结果后输出,请各位帮帮忙 ,帮我捋一下思路,不要笑话我。。。。。。。。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说清楚,我现在用TMS320LF2407中现有的AD转换器进行六路的采样,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处理,在此中间,采样后的数据要进行缓存么?如果需要,如何进行?需要外部存储器么??真的很诚心的问问题啦,怎么没人帮帮我呢。。。。。

网友:
看你怎么处理了,缓存都是处理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AD转换完后就做处理的话不需要缓存的,如果需要的话定义一个数组就行了,像你这样采集六路的话可以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具体多大看你需要了。
至于需不需要外扩存储器,你自己算一下,看看自己需要多少,内部自带了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要弄~lz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分享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为dsp小白 ~~要对dsp采集的数据进行低通滤波,想用ti提供的函数来弄,具体的fifo应该怎么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版主回复我了    O(∩_∩)O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FO就是一个数组,不过作为FIFO,里面的数据一般只进去读写操作,而不去修改,修改的意思是往里面放计算值。
FIFO的大小根据TI滤波器点数的需要,比如16点的,你可以定义FIFO的长度为一个16点,两个或者多个16点的长度。这样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