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testbit_函数

楼主:
#include #include                       /* for printf */void tst_testbit (void){  bit test_flag;  if (_testbit_ (test_flag))    printf ("Bit was set\n");  else    printf ("Bit was clear\n");}
如果test_flag=1,则输出什么?
如果test_flag=0;则输出什么?
关键是小弟不知道_testbit_这个函数如何运用?

网友:
就是个测试函数

_testbit_应该是某个引脚的宏定义。

见鬼,怎么会有这么傻的测试程序。

不带参,不带返回,这不纯心傻的可以。

只能测一个脚,或者每次测修改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