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这样的电源芯片?

楼主:
电源芯片:输入电压:3V----5V,输出电压:5V,电流:2A左右,封装比较简单的,麻烦知道者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TPS55340  应该符合,或者LM3488都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有无参考电路之类,借用一下

网友:
楼主真懒惰哦,,,在TI的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 Power Designer 里,给你生成一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