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定时器控制蜂鸣器时第一次为什么声音不对?

楼主:
STM32用定时器控制蜂鸣器时第一次为什么声音不对?按照设计要求应该是两短的效果,但是第一次的声音特别急促,但第二次往后声音效果就正常了。求大神指点
控制函数如下:
void Running_Buzzer(void)
{
         if(timer_flag_num1==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蜂鸣器不响
         }
         if(timer_flag_num1==4)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蜂鸣器响

         }
         if(timer_flag_num1==5)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if(timer_flag_num1==6)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if(timer_flag_num1==7)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timer_flag_num1=0;
         }
         timer_flag_nu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