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电压过大?电流过大?FPGA烧毁?

网友A:
TVS一般功率不够时,容易烧掉。但要看具体电路了。因为TVS管在钳位过程中电压改变较大,主要与所保护的电路负载有关。什么情况下烧毁?开机关机的时候?

网友B:
TVS作电压保护时,超过它的保护电压时,就击穿,有时可能有负阻。较小电流时,还可以再用。只有超过容许功率时,才会永久损坏。

它的允许功率也有好多指标,与时间有关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一般功率不够时,容易烧掉。但要看具体电路了。因为TVS管在钳位过程中电压改变较大,主要与所保护的电路负载有关。什么情况下烧毁?开机关机的时候?

怎么功率不够烧毁啊?难道不是功率太大才烧毁吗??
电压改变大是说大电压使得TVS导通,后变为小电压吗?
电路负载越大是不是越容易烧毁呢?
开关机时产生电压脉冲吗?或者大电流?
负载中有短路的情况会不会烧毁TV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作电压保护时,超过它的保护电压时,就击穿,有时可能有负阻。较小电流时,还可以再用。只有超过容许功率时,才会永久损坏。

它的允许功率也有好多指标,与时间有关的指标。

请问负阻是怎么产生的?是在放电完毕后产生一个反向电压吗?
与时间有关意思是,一定功率保持一定时间的话就会烧毁吗?

负载中有短路的情况会不会烧毁TVS呢??

网友:
如果负载中有短路了,那么电源的TVS会不会烧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能不能把把你的使用情况,怎么烧毁的大概说一下,你只说“电压过大?电流过大?FPGA烧毁?”就能让人给你查出原因?你用多少V多少W的TVS?你的是什么电路?你采用TVS的目的是什么?具体型号?都烧什么东西了?

2.在电源级都不用TVS管的,因为TVS管是解决瞬间的剑峰问题的。一般用在容易雷击的电源中。TVS管用在通信上多些。
3.tvs击穿或者是因为长时间工作在超电压工作,单向和双向有不同,放电管适合高电压小电流吸收。

网友:
4 一般这样搭配放置:自恢复保险丝 + TVS,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热敏电阻,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压敏属于钳位器件,它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A:
5.TVS不适合电源管脚用压敏电阻防过压,Y电容和共模电感防静电。
6.如果你的FPGA总烧毁的,一定要用防护措施。FPGA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7.请楼主再审查一下自己电源供电电路,,,要不可以部分贴出电路图,让大家给你分析一下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5.TVS不适合电源管脚用压敏电阻防过压,Y电容和共模电感防静电。
6.如果你的FPGA总烧毁的,一定要用防护措施。FPGA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7.请楼主再审查一 ...

对不住了,其实我没图啊;
只是设备被烧坏了,poe供电设备网线不知道哪两根短接了就烧了,先是确定烧了网线上的一个保险,换了一个,加上电后再试还是不能正常启动,过了一会48V电上的TVS就冒烟了。我赶紧拔了网线。用万用表量电源和地是不通的。

如果短路电源和地应该是通的吧?
如果短路能不能烧毁电源上的TVS?

我是想不太明白,所以写了这么个题目,也可以顺便在论坛高手们帮助下总结TVS烧毁的各种原因。

网友A:
poe设备是给以太网供电的,看起来你们已经拆解了,要不怎么知道是烧坏TVS了呢,,,
据你描述,TVS烧坏只是结果。设备内器件短路,电源与地不一定通,再说这种通信设备一般有2个地。
这种设备坏,不是雷击的原因的话,一般是动力电突然停电和来电造成,或者供电设备有漏电或进水等。只更换TVS木有用。

如你表述的原因是2跟网线短路造成的,那你的POE供电设备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设备是给以太网供电的,看起来你们已经拆解了,要不怎么知道是烧坏TVS了呢,,,
据你描述,TVS烧坏只是结果。设备内器件短路,电源与地不一定通,再说这种通信设备一般有2个地。
这种设备坏,不是雷击的原因的 ...

供电设备已经更换了好的,就是用好的接上后烧了TVS;如果真是短路,我觉得短路电流也不会走TVS,为什么把TVS给烧了?

网友A:
那就不是电源设备的事情了,更换好的也烧,找找通信线路的问题吧,和接入的网线的事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电源设备的事情了,更换好的也烧,找找通信线路的问题吧,和接入的网线的事情吧

多谢了:rose:

网友:
还有莫有大神知道其它TVS烧毁的原因?

网友:
假设其它的不会烧毁,当负载短路会烧毁TVS吗?不知道有人知道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载断路不会烧TVS。  你TVS两边的电压超过TVS保护值了。。无图,不清楚你的TVS是保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断路不会烧TVS。  你TVS两边的电压超过TVS保护值了。。无图,不清楚你的TVS是保护什么的?

板子发给厂家了,是poe电源进来后通过LTC4257芯片后输出电源和地间加了一个TVS,就是这个TVS烧了;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这个芯片之前的部分损坏了,因为后边的损坏怎么着也不会产生高电压。我想也就只能是LTC4257了吧,前边那个DF01SA也不知道是什么,应该不会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电源设备的事情了,更换好的也烧,找找通信线路的问题吧,和接入的网线的事情吧

麻烦鱼版主过来鉴定下楼上的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小童鞋你称呼鱼版主是嘛意思,,
1.如你上述所图是你的设备图,TVS总是烧的话,还是前面给的建议,你接入poe电源前的线路(通信线路或者网线)有问题。与这个设备无关,你修好此设备,其他原因没有找到,重新接上修好的设备估计还烧!要找出通信线路或者网线的问题才行!
2.LTC4257以太网供电接口控制器 ,它受TVS等器件的保护,并且它本身内部也有保护。DF01SA是个桥堆。
3.POE是由内部集成标准802.3af通信协议的。有标准确定的,标准工作电压应在44V-57V之间,允许最大电流是550mA,最大启动电流是500mA。只要是符合802.3af标准的设备,默认一般都是使用48V,350mA的输入。
4.现在在通信界,据说正在建立一个802.3at标准,该标准可以直接用网线给笔记本电脑供电。但现在还没有看到。
5.看样子,你好像网管咯,,,你应该知道网线中的1,3,2,6是数据线,一般不会烧坏设备。当然前提POE是采用4,5+、7,8-供电模式才可以。如果采用数据脚1,2、3,6供电,那个就很危险了。 所以目前市场上面单路非标的POE电源90%以上都是采用4,5+、7,8-供电模式。即使这些线接错,首先烧坏的是桥堆。也不至于烧坏TVS,,,

6.检测你的供电设备是否正常等或者漏电等等,,,,或者请教POE厂家,咨询为什么总烧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