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有容值么?是多少?(100K)

楼主:
贴片电阻是不是有容值,请问它是多少,怎么能查到或者测量到?

网友:
这个嘛,我也没测过,上面有三位或者四位数字,代表不同容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电阻是不是有容值,请问它是多少,怎么能查到或者测量到?

“容值”是什么值?

网友:
真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听说电阻有“容值”?
电阻是阻值,电容是容值。。。。楼主表达的意思,,,,,神马,,,晕

网友A:
肯定有,查看所用电阻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查看所用电阻手册

请提供一个例子看看。

看来我是落后了,只有天天学习,才能紧跟时代

网友:
现实中不存在理想元件,所有元件都有分布参数,贴片电阻也同样会有分布参数,包括电容值和电感值,在高频应用下就不可不查了。具体的数值需要去查产品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集中查了国巨、风华高科和KOME的电阻的数据手册,在手册中确实没有关于电容的说法。
但是作为非理想器件,分布参数中的寄生电容是逃不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艺不精,还望前辈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我在想“容值”并非是指电容值。或者想着是什么新名词呢。

元件的分布参数是有的。但作为电阻,一般制造时是薄膜型工艺,那么,它的分布电容应该不计(对自己),分布电感倒是应该考虑的。

而在电路中,它的分布电容就是另一加事,因为楼主指的是单个元件,并非在电路中的特性。

网友:
小镜子猜想----上面有一个(100K)!是不是想问100K如何标注?应该是104吧!
再一个----是不是想问电阻的功率如何判定?
还是等他来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