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类。。。如何用51测三角波、方波、正弦波的幅度、频率及波形的识别?

楼主:
如题。。。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被测信号周期信号频率范围为20Hz~200kHz,幅度变化范围为(0.01V~10V),
测量并显示其频率、幅度、信号类型、峰值。
并测正弦波的有效字及失真度。。。。。。。。。。。。。。。

网友:
都是得采样吧,貌似这个采样要求得很高

网友:
嗯    还要用12864显示波呢。。。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要求是很高哦
首先如果现实的话就得做类似示波器的处理方法,先采样,然后把采样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画在液晶上。
至于频率的测量,应该是这里面最简单的,通过把波形都整形成方波,可以利用MCU的捕获功能实现!
峰值可以从采集信号中获取,幅度的话可以用积分算出来,也可以用其他的算法,比如傅里叶变换,但是我用傅里叶变换只算过跟踪频率计算有效值的情况,这样宽的范围处理的细节就不清楚了。最好信号类型,我决定还是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分析出来,因为不同的波形在不同频率下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如果0.01v是最小幅值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最小分辨值那还可以,不过幅值小了不好测

网友:
需要一个比较高速的AD,至少得几M否则达不到200K的上限,51别想了各方面都实现不了,换别的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