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仿真带microblaze的ISE项目

楼主:
做了一个ISE项目,里面是microblaze做为子项目的。现在要做仿真,用ISE调用modelsim,出现以下错误
ERROR:EDK:3593 - Unable to locate the precompiled library microblaze_v8_20_a.
   The file
   D:\Xilinx\13.2\ISE_DS\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microblaze_v8_20_a\h
   dl\vhdl\microblaze_types_pkg.vhd is distributed by Xilinx encrypted and will
   not be read by any simulator. Please use compxlib to setup the EDK
   precompiled libraries and provide the path to them using the -E switch.
ERROR:EDK:1172 - Error while creating simulator compile scriptmake: *** [simulation/behavioral/system_setup.do] ´íÎó 1
ERROR:EDK -
   Error while running "make -f system.make simmodel".
ERROR: XPS failed!

  感觉是EDK的库没有加载,可是我用EDK的compedklib.exe软件编译过了,modelsim的ini文件也把路径指向了库里面。 现在不知道是啥原因,求仿真过microblaze的大神指教!

网友:
把XPS里的仿真PATH改成释放库路径就能解决

网友:
用过microblaze,还真没用过microblaze仿真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