濞戞挻鎸风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娆掑幀闊浄鎷�

楼主: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闁规澘绻戠涵鍫曞础婵犲偆鍤ゅù锝忔嫹-濞达絽楠告慨娑㈡嚀濡も偓閻ㄧ姵锛愰敓锟�
MEMS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ADI闁告瑥鍊介埀顒€鍟伴弫鍝ユ崉閿燂拷
DigiKey鐎电増顨嗗畵搴ㄥ箮閳ь剟寮甸娆戠懇闁告牭鎷�
鐎规挸鑻崣鍡楊嚕韫囨洟鍏囩紓渚婃嫹
Linux濞戞挸楠搁悾銊╁础閿燂拷
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闁搞儲鍨濇鍢機U
51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ADI闁告瑥鍊介埀顒€鍟伴弫鍝ユ崉閿燂拷
LED濞戞挻鎸哥亸锟�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TI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PCB閻犱焦宕橀锟�
闁告帒妫涢悵娑㈠闯閵娿倖顐�
闁活澀绲婚惌鍓ф喆閸屾氨妾悗鐧告嫹
濞戞挸顑堝ù鍥ㄧ▔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濠㈠爢鍐惧妳闁割偄鍊风粭鎾绘偋閿燂拷
婵炴潙顑堥惁搴㈢▔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閻炴稑濂旂粭鐔告償閺冨倹鏆�
鐎规悶鍎扮粭鐔兼嚊椤忓嫬袟闁告牗鐗旂粭宀勫箳瑜嶉崺锟�
闁告牞宕甸弸鐔兼偨闂堟稓鎽�
闁告帗绋掗崜鐗堢▔鎼达紕鏉介悹鐚存嫹
闁告帗绋掗弻濠勨偓鍦仱閻涙瑧鈧櫢鎷�
濞寸姰鍎叉刊鑸靛濮橆剙鍑�
ON闁告粌鐡憊net闁绘せ鏅炴禒鍫㈢磾閹存繂鐏¢柡鍌涘椤旀洜鎷嬮垾鐐戒海閻犙嶆嫹
闁告帗绋掗崜鎵暜閸岀偞鑲�
濞村吋鍨舵导鍛▔閳ь剚绋夐敓锟�
鐎规悶鍎扮紞鏃€娼诲▎鎴濅化闁稿骸銇樼花锟�

如何避免创业失败
dandan1
dandan1

网友A(2012-08-30):
如何避免创业失败
如何避免创业失败
在最近的一场演讲中,有人问我如何避免创业失败,当时的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可以这样回答:“如果你的公司避免了所有可能导致失败的错误,你的公司自然会成功。”
记住不该做的事,远比记住别人的成功经历有意义得多。科通芯城作为中国IC元器件在线采购的领跑者,通过整合行业资源,运用创新的自营电商模式为客户提供丰富的原厂正品及专业的增值服务,引领全新的IC元器件采购方式变革。以下的清单列出了常见的18个致命伤,所有创业公司的失败基本上都能归结到上面来。
1 孤军奋斗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极少成功的创业公司是由一个人创办的。单一创始人说明了什么呢?至少暗示着了解你的人都不认同你的想法。就算他们是错的,但是你也需要伙伴来集思广益,避免犯下愚蠢的行为。另外,伙伴能给你带来信念上的支持,而单一创始人往往因此而缺乏动力。
2 选址不对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创业,选址很重要。为什么创业公司都会集中出现在某个城市呢?因为那里聚集了大量专业人士,他们容易对你所做的东西产生共鸣,让你更容易聘请到人才。另外,那里周边工业也相对发达一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碰上同行,为你的事业找到很好的指导方向。
3 领域太偏
在向Y Combinator申请风投的团队里,大部分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选择的领域太过冷僻。也许这是避开竞争的很好方法,但是一旦他们获得成功后,自然会有竞争者加入。很多人虽然有很大的构想,但是最后却选择了稳妥的方案。和这种想法不同的是,选择生冷领域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潜意识的拒绝大的构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为别人策划干事,而不是自己。
4 缺乏创新
优秀的创业公司不是靠模仿别人而起家的,现有的公司的确能给你提供一些想法,但是一定不是最好的。所以不要一味的模仿别的公司,你更应该在别的方向上挖掘灵感。在这方面,你应该去寻找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设想什么样的公司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还需要弄清楚的是,消费者在抱怨什么,又在期待什么。
5 冥顽不灵
在创业的路上,你大部分时间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你更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避免主观臆断。其实很多创业公司最终打造出来的成品并不是当初的想法。在创业的过程中,你应该接受更好的主意,甚至放弃原有的想法。当然,频繁更改方向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其中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新的想法是否代表某种进展。如果你能用上之前所做过的东西,那是进步的表现。如果你要重头开始的话,你得慎重。
6 有眼无珠
创业公司最怕的就是雇错人,因为这些差员工并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准。一旦陷入这种困境后,自己的公司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缓缓移动,而自己的竞争对手却像坐了火箭一样快速前进。怎么才能挑选好员工呢?其实你可以寻找行业高手来解决问题,但是请不请得动又是另一回事。
7 平台选择
开发平台的选取是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在经济泡沫时期,很多创业公司因为选择Windows平台服务器而深陷泥潭,而Hotmail被微软收购若干年后依然使用FreeBSD服务器。你不得不慎重选择平台,有些平台表面上似乎很好,一旦选用上后无异于自掘坟墓。Javaapplets曾经被认为是发布应用的新途径,结果选择它的100个创业公司都死翘翘了。
8 发布缓慢
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是这样说的,软件的完成度永远停留在85%左右。创业公司总是找各种借口来推迟发布产品,其实这也反应了一些问题:工作节奏太慢,没有搞清楚用户真正需求,过于追求完美等。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很简单,将产品尽快发布就可以了:只有通过用户反馈,你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9 发布过早
对于产品的发布,最低的要求是什么呢?其核心就是产品本身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可用的,而且还能作为功能扩展的一个完整基础项目。其实早期的产品试用者一般都是很宽容的,他们只要求产品有点用处。如果你所做的产品过早发布的话,就毁掉的不仅仅是你的产品,还有公司的名誉,甚至用户一去不复还。
10 目标用户不明确
如果你试图解决一个连自己都不懂的问题,这无异于往自己的脖子套绳索。很多创始人都假定自己的产品会存在用户,但是具体是谁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创业者更应该遵守“从实践中来”的原则,任何主观猜测都是不允许的,他们必须去接触用户并观察他们的反应。如果你的产品找不到特定的用户,那注定是失败的。
11 资金太少
太少的钱意味着你不能争取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公司走向成功。如果你是从投资人那获得资金的话,那数量应该至少能撑到下一个阶段。另外你要对下一阶段是什么以及花费是多少都要有所控制。我建议创业公司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把这两项指标调低一点:尽量少花钱,并将初期目标设为打造一个坚实原型。
12 花销过度
如果你筹集了500万还不够用,那么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花销过度。雇佣大批职工是最经典的烧钱方式。对于招人我有三大建议:(a) 可免则免;(b) 用股份代替工资;(C)只招做产品或者拉客户这两类。
13 筹资太多
筹资太少固然不行,但是筹资过多也会出现大问题。钱多后,你想换办公环境,招更多的人,但是并不代表公司一定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你员工并不像自己那样投入,甚至还会玩起猫腻。
另外争取大笔投资是一个很耗时间的过程,要从风投那筹集一笔相当规模的资金所花的时间也许比你创业的时间还要长。当你的竞争者在争分夺秒研发产品的时候,我相信你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投资人身上。所以,如果遇到合适的协议,就签吧。
14 管理投资者
作为公司创始人,你应该处理好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你不能忽视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提供有见地的看法,但你也不能把公司交给他们运作。管理投资者所花的功夫取决与你从他们那得到了多少钱。就算是非常成功的公司,也曾被投资者糊弄过,比如说1985年的乔布斯被董事会赶出苹果。即使是Google,他们早期跟投资者也有很不愉快的经历。
15 为潜在利益牺牲用户
做出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远比赚钱困难得多,所以创业者更应该稍后考虑商业模式问题。总有一些人认为不从一开始就考虑商业模式是不负责的行为。我想说的是,最后能成功的公司都是用户至上的公司,以Google为例,他们都是先做好搜索引擎,再考虑赚钱。如果不考虑商业模式是不负责的举措,那么不考虑产品本身简直就是罪恶。
16 想捡钱,先弯腰
在我们资助的第一批创业公司里,绝大部分的创始人都是埋头编写程序,他们似乎都不愿意处理商业上与钱有关的事。只有一个创始人花了一半时间跟去手机公司的高层会谈,最后获得了一大笔订单。如果你要创办公司的话,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你们不可能都坐在办公室写程序,需要有人去处理商业上的事情,其他行业也亦然。
17 窝里斗
对于公司来说,创始人之间的斗争是常见的事,而具备关键技术的合伙人退出可能会带来麻烦。如果能在选择创业伙伴这方面更加谨慎的话,那么大多数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在选择合伙人的时候,不要害怕同一条船的人疏远你而拉其他人入伙,更不能因为某人拥有技术而不顾一切的结伴开公司。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所以不应该在这方面有太多的迁就。
18 没尽全力
从统计上来看,绝大部分失败的创业公司,其创始人都有着另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而那些成功的创业公司,其创始人几乎把全副身家都押上了。那些创业公司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做不出用户所需要的东西,而做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没尽全力。换句话说,创业和做其他事一样,你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没尽全力。
创业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