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级的亲们!!求可替换HA9P4905-5的器件型号

楼主(2012-08-30):
大神级的亲们!!求可替换HA9P4905-5的器件型号
无
你知道吗?!最最难受的是我知识有限啊。。找器件花了好久时间,没效率啊!!大神求帮忙啊:贴片,16脚,四比较,工业级的。。。HA9P4905-5的温度有限制,不够。。。。。
HA9P4905-5

网友A:
找器件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有时为了找个合适器件,一天还搞不定。
这个比较器没用过。与它引脚相同、性能相当的IC一时也想不起来。建议修改方案,找个通用的,工业级的也不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这个是我的错了!板子已经画好,出板了,再改就麻烦死。。当初就是粗心,没考虑温度范围。。。。。。。。下次不敢了,自己给自己找事干。。。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元器件,尽量不要使用专用的,或者市场很少见的。而尽量使用通用器件或者三极管。
因为有些奸商不好对付,如果知道你急着要用指定的东西,而在别处又不容易得到,他们就拼命地抬高价格。
做出一个不受别的商家限制或者较少限制的产品,也是工程师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果楼主是第一板的PCB,建议找其它器件代替,焊接时用飞线连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