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协议与我们电脑键盘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串口通讯协议与我们电脑键盘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我事小白,今天一哥们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百度都百度不到,搞得我不知锁措了。球论坛的各位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
偌大的一个论坛,居然没有能解决的人  ,这叫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
两者没什么关系,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是串行数据。
一般说的串口就是UART,叫做异步串行接收/发送,也就是说数据是串行的,接收和发送不需要同步,只需要波特率一致就行,当然每发一个字节之前有一个开始标志,发完之后有一个结束标志,来告诉对方发送的起始和终止。
电脑键盘通讯协议用的是PS/2协议,他的发展和使用基本上仅限于电脑鼠标键盘了,别的地方没见过。PS/2协议是一种双向同步串行通讯协议,接收和发送直接由时钟信号进行同步。
简单的说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同步串行,一个是异步串行。详情可以百度。
顺便说一下,百度不到可以换个方法,搜不到二者的区别,可以分别搜二者是什么,自己对比出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