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214X的ISP处理器命令问题

楼主:
本人在LPC2148的ISP模式下,PC机通过串口向LPC2148发送ISP命令,返回乱码,而发送"?"就会返回"ynchronized"。哪位能说一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ISP模式下控制编写Flash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没有说明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是用自己编写的上位机软件来实现ISP还是用,NXP的软件来实现ISP。

如果是用自己编写的上位机软件实现ISP,请注意ISP实现流程。。。。。。。

网友:
我是自己编写上位机程序。我已经解决了,是ISP指令用的不对。谢谢

网友:
我做过,遇到问题的话再交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串口发送数据少于128字节就会成功,但是多余128字节就会一直返回“RESEND”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自己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