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烧录出现问题

楼主:
烧录过程中无论是erase还是program还是auto都出现同步错误。。。怎么解决?Msp430F2274,端口是com8,如图。

网友:
楼主发的另外一个帖子图没传上去,我帮你删了吧

网友:
楼主看你选的型号是F43x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截图的时候弄错了,我选的是F2274,也是同步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看我的设置是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帮你找了找,这个网站可能有帮助
http://www.hwkclip.com/downloa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网友:
http://kurt.on.ufanet.ru/这个是最新的MSPFET,我总结了下网上的说法,可能不可靠,供你参考下。硬件上JTAG模式的话可能是复位的问题,BSL模式的话得看看RX和TX的线序是不是对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核心板短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