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1101A的单片机编程引脚问题

楼主:
使用MSP4301101A的单片机的控制器,有个六口下载端,这六个针脚分别接VCC,GND,(P1.1,P2.2,Test,Rst),括号内的四个引脚直接连接到了单片机的1(TEST),7(RST),10(P1.1),14(P2.2),这个芯片是20脚贴片封装的,不知道这样的连线下载口是用于什么下载方式?BSL么?已知下载线为USB口转COM口的,其内部结构如何不清楚。

网友:
是BSL方式

网友:
可以肯定是BSL了

网友:
谢谢两位朋友,因为BSL编程时TCK是需要接上的,是否将TCK必需要接到TEST(1)脚上。
编程时是提供3V6的电压还是5V电压进行BSL编程?
看着MSP430单片机应用电源是1V8既可工作,是否说提供1V8以上的电压既可编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