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时钟的问题

楼主:
新手求指导,如何对时钟进行精准控制,比如我要产生两个30ns和100ns的周期信号,怎么对时间控制?

网友:
LOOP:
             MOV    R7,  #23
             DJNZ  R7,$
             CPL     P1.1                 ;假设P1.1输出
            JMP     LOOP

如果你是用的是12m晶振,以上是间隔100us的方波。占空比50%。

另外说一句:学东西,尽量自己多动脑子多动手,实在弄不通时,再去问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OP:
             MOV    R7,  #23
             DJNZ  R7,$
             CPL     P1.1                 ;假设P1.1输出
            JMP     LOOP

如果你是用的是12m晶振,以上是间隔100us的方波。占空比 ...

这几个语句在Verilog里没见过啊,是VHDL语言?

周期信号是个什么意思?如果是时钟的话,比较通用的方法是用PLL或者DLL这一类的锁相环模块,在工具里面调用一下IP核,Altera的是PLL,Xinlinx的应该是叫DLL,然后照着界面设置一下。如果不是,那就产生一个频率更高的时钟,用计数器产生信号。

网友:
比较精确的时钟,靠的输入系统时钟。如果输入系统时钟较低,则用PLL 倍频。 然后分频出来的时钟精度变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51单片机的汇编!
楼主问问题可以再问的详细一些,虽然这个版块是FPGA/CPLD ,但是我们热心的网友可能不仔细看就回答你哦。
再说一个ahshmj,你的热心我们都支持,但是回复别人的问题最好把问题看清楚了再回答,楼主问的是30ns和100ns的信号,你给出的确实uS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首页看到的问题,盲目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