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8-31):
这是什么问题啊??
用的合众达dm642开发板,用ccs仿真器连接后,load-program运行了里边的视频采集程序loop2,然后再load-program运行一个跟踪程序的时候就绿屏了,什么原因啊??那个跟踪程序没问题,烧写运行过。。。
[
]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管脚没配置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在载入第二个可执行.out文件前,在debug-reset 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