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水箱智能控制系统源代码(带PCB图)

楼主:
//说明:水位智能控制。20%-40%-60%-80%-99%继电器输出.
//时钟设定,一路时间智能控制继电器输出,
//水泵智能控制继电器输出。
//水泵工作时间智能控制继电器输出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osc (11059200)  //Board cyrstal

sbit SecFlash = P3^3;
sbit SEG0 = P3^7;
sbit SEG1 = P3^6;
sbit SEG2 = P3^5;
sbit SEG3 = P3^4;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6] = { //0-F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RTC_BUFF[4];
unsigned char SPEED_BUFF[4];
unsigned char WATER_BUFF[4];
unsigned char SETUP_BUFF[4];
unsigned char ERROR_BUFF[4];  //显示"空BUG"
//数码管相关函数声明
void Date_Load(void);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disrow);
void Date_Update(void);


//DS1302引脚定义
sbit DS1302_RST = P1^5;
sbit DS1302_CLK = P1^6;
sbit DS1302_SDA = P1^7;
//相关数量定义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ou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inut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cond = 0;
//DS1302相关函数声明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void);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nsigned char Addr);
void DS1302_SecondSet(unsigned char Secnod);
void DS1302_MinuteSet(unsigned char Minute);
void DS1302_HourSet(unsigned char Hour);
void DS1302_DateSet(unsigned char Date);
void DS1302_WeekdaySet(unsigned char Weekday);
void DS1302_MonthSet(unsigned char Month);
void DS1302_YearSet(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S1302_SecondGet(void);
unsigned char DS1302_MinuteGet(void);
unsigned char DS1302_HourGet(void);
unsigned char  BINToBCD(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BCDToBIN(unsigned char Val);


//主循环相关变量的定义
unsigned int TCNT0 = 0;
unsigned char disrow = 0;
unsigned char dis_flag = 0;   // 0=RTC ; 1=SPEED; 2=水位状态值,3=设置界面
//static unsigned char save_current_dis_flag = 0;
//基准定时器的初始化声明
void Timer0_Init(void);


unsigned int OneSecond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pulse_counter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urrent_speed = 0;
//采用下降沿计脉冲,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INT0_Init(void);


sbit Water20 = P1^0;
sbit Water40 = P1^1;
sbit Water60 = P1^2;
sbit Water80 = P1^3;
sbit WaterA0 = P1^4;
sbit     Elec_Relay = P2^5; //Electromagnetic valv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urrent_water_status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elec_relay_allow_on_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elec_relay_delay2sec = 0;
void Water_Handler(void);


sbit   Heater_Relay = P2^6;
//相关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heater_time_flag = 0; //0=设定开启时间<设定关闭时间,不跨天;1=设定开启时间>设定关闭时间,跨天
//相关函数声明
void Heater_Handler(void);


sbit     Pump_Relay = P2^4;
//相关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mp_time_flag = 0;
unsigned char in_allow_work_time_flag = 0;
unsigned char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unsigned char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unsigned char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unsigned char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unsigned char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 0;
unsigned char continue_second = 0;
//相关函数声明
void Pump_Handler(void);


//Key相关引脚定义,要更换Button引脚接口,需在按键处理程序中进行修改
//sbit Set  = P2^1;
//sbit Up   = P2^0;
//sbit Down = P2^3;
//sbit Stratup = P2^2;
//Key相关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mp_turnon_flag = 0;
unsigned int work_time = 0;
unsigned char setup_nemu = 0;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unsigned char in_setup_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speed_lower_limit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eed_lower_time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speed_upper_limit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eed_upper_tim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ater_lower_limit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ater_upper_limit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mp_start_hou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mp_start_minut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mp_end_hou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mp_end_minut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er_start_hou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er_start_minut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er_end_hou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er_end_minute = 0;
//Key相关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Get_Key(void);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void Key_Handle(void);


sbit SCL = P3^0;
sbit SDA = P3^1;
//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2C_Delay(void);
void I2C_Init(void);
void I2C_Init(void);
void I2C_Startup(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void);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
void I2C_Write_(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
void I2C_Read_(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press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fivemicrosecond = 0;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Timer0_Init();
    INT0_Init();
    I2C_Init();
    DS1302_Init();
    Date_Load();
    while(1){
        while(TCNT0<4608){  //5ms base time
            TCNT0 = TH0*256 + TL0;
        };
        TCNT0 = 0;//clear
        TH0 = 0x00;
        TL0 = 0x00;

        //显示部分处理
        if(++disrow==4){ // 0,1,2,3
            disrow = 0;
        }
        Led_Display(disrow);
        //
        //数据处理
        Date_Update();
  Water_Handler();
  Heater_Handler();
        Pump_Handler();
        Key_Handle();
        second = DS1302_SecondGet();
        //秒闪烁,1S亮1S灭.....
        //
    }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disrow){

     SEG0 = 1; SEG1 = 1; SEG2 =1; SEG3 = 1; //关所有数码管位显示

    if(dis_flag==0){                        //送数码管段代码到P0口
        P0 = RTC_BUFF[disrow];
    }
    else if(dis_flag==1){
        P0 = SPEED_BUFF[disrow];
    }
    else if(dis_flag==2){
        P0 = WATER_BUFF[disrow];
    }
    else if(dis_flag==3){
        P0 = SETUP_BUFF[disrow];
    }
    else{
        P0 = ERROR_BUFF[disrow];
    }
    if(disrow==0){                          //开相应数码管位显示
        SEG0 = 1; SEG1 = 1; SEG2 = 1; SEG3 = 0;
    }
    else if(disrow==1){
        SEG0 = 1; SEG1 = 1; SEG2 = 0; SEG3 = 1;
    }
    else if(disrow==2){
        SEG0 = 1; SEG1 = 0; SEG2 = 1; SEG3 = 1;
    }
    else if(disrow==3){
        SEG0 = 0; SEG1 = 1; SEG2 = 1; SEG3 = 1;
    }
}
//数据初始化,读取存储数据加载到相应的缓冲数组中.
void Date_Load(void){
//读取DS1302的实时时间
    /*
I2C_Write(0xa0,0x00,400/256);
    I2C_Write(0xa0,0x01,400%256);
    I2C_Write(0xa0,0x02,5);
    I2C_Write(0xa0,0x03,800/256);
    I2C_Write(0xa0,0x04,800%256);
    I2C_Write(0xa0,0x05,7);
I2C_Write(0xa0,0x06,20);
I2C_Write(0xa0,0x07,80);
I2C_Write(0xa0,0x08,5);  //5:00
I2C_Write(0xa0,0x09,0);
I2C_Write(0xa0,0x0a,21);  //21:00
I2C_Write(0xa0,0x0b,0);
I2C_Write(0xa0,0x0c,9);  //9:00
I2C_Write(0xa0,0x0d,30);
I2C_Write(0xa0,0x0e,22);  //22:40
I2C_Write(0xa0,0x0f,40);
*/
    speed_low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0)*256;
speed_low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1);
    speed_lower_time    = I2C_Read(0xa0,0x02);
    speed_upp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3)*256;
    speed_upp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4);
    speed_upper_time    = I2C_Read(0xa0,0x05);
    water_low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6);
    water_upper_limit   = I2C_Read(0xa0,0x07);
    pump_start_hour     = I2C_Read(0xa0,0x08);
    pump_start_minute   = I2C_Read(0xa0,0x09);
    pump_end_hour       = I2C_Read(0xa0,0x0a);
    pump_end_minute     = I2C_Read(0xa0,0x0b);
    heater_start_hour   = I2C_Read(0xa0,0x0c);
    heater_start_minute = I2C_Read(0xa0,0x0d);
    heater_end_hour     = I2C_Read(0xa0,0x0e);
    heater_end_minute   = I2C_Read(0xa0,0x0f);
    //读取RTC
    hour = DS1302_HourGet();
    minute = DS1302_MinuteGet();
    second = DS1302_SecondGet();

    RTC_BUFF[0] = table[hour/10];
    RTC_BUFF[1] = table[hour%10];
    RTC_BUFF[2] = table[minute/10];
    RTC_BUFF[3] = table[minute%10];

    SPEED_BUFF[0] = table[0];
    SPEED_BUFF[1] = table[current_speed/100];
    SPEED_BUFF[2] = table[current_speed%100/10];
    SPEED_BUFF[3] = table[current_speed%10];

    WATER_BUFF[0] = table[0];
    WATER_BUFF[1] = table[0];
if(current_water_status==100){
        WATER_BUFF[2] = table[9];
        WATER_BUFF[3] = table[9];
}
else{
        WATER_BUFF[2] = table[current_water_status/10];
        WATER_BUFF[3] = table[current_water_status%10];
    }
    SETUP_BUFF[0] = table[5];
    SETUP_BUFF[1] = table[5];
    SETUP_BUFF[2] = table[5];
    SETUP_BUFF[3] = table[5];
}
//dis_flag 为当前显示的界面,当前显示哪个界面就更新哪个数据.
void Date_Update(void){
    if(dis_flag==0){ //时间实时显示 XX时XX分
        hour = DS1302_HourGet();   //读取RTC的时分秒
        minute = DS1302_MinuteGet();
second = DS1302_SecondGet();
        if(second%2==0){
       SecFlash = 1;
  }
        else{
       SecFlash = 0;
  }
        RTC_BUFF[0] = table[hour/10];
  if(second%2==0){                        //秒闪挂在时显示的个位数的小数点上
      RTC_BUFF[1] = table[hour%10] & 0x7f;
  }
  else{
      RTC_BUFF[1] = table[hour%10];
  }
        RTC_BUFF[2] = table[minute/10];
        RTC_BUFF[3] = table[minute%10];
    }
    else if(dis_flag==1){
        SPEED_BUFF[0] = 0xff;
        SPEED_BUFF[1] = table[current_speed/100];
        SPEED_BUFF[2] = table[current_speed%100/10];
        SPEED_BUFF[3] = table[current_speed%10];
    }
    else if(dis_flag==2){
        //WATER_BUFF[0] = 0xc6; //'C'
        //WATER_BUFF[1] = 0x88; //'R'
        WATER_BUFF[0] = 0xff; //'空'
        WATER_BUFF[1] = 0xff; //'空'
  if(current_water_status==100){
            WATER_BUFF[2] = table[9];
            WATER_BUFF[3] = table[9];
  }
  else{
            WATER_BUFF[2] = table[current_water_status/10];
            WATER_BUFF[3] = table[current_water_status%10];
        }
}
    else if(dis_flag==3){ //设置界面显示
        if(setup_nemu==1){
            SETUP_BUFF[0] = 0xc7;   //LXXX
            SETUP_BUFF[1] = table[speed_lower_limit/100];
            SETUP_BUFF[2] = table[speed_lower_limit%100/10];
            SETUP_BUFF[3] = table[speed_lower_limit%10];
        }
        else if(setup_nemu==2){
            SETUP_BUFF[0] = table[10];  //AFXX
            SETUP_BUFF[1] = table[15];
            SETUP_BUFF[2] = table[speed_lower_time/10];
            SETUP_BUFF[3] = table[speed_lower_time%10];
        }
        else if(setup_nemu==3){
            SETUP_BUFF[0] = 0x89;  //HXXX
            SETUP_BUFF[1] = table[speed_upper_limit/100];
            SETUP_BUFF[2] = table[speed_upper_limit%100/10];
            SETUP_BUFF[3] = table[speed_upper_limit%10];
        }
        else if(setup_nemu==4){
            SETUP_BUFF[0] = table[11];  //BFXX
            SETUP_BUFF[1] = table[15];
            SETUP_BUFF[2] = table[speed_upper_time/10];
            SETUP_BUFF[3] = table[speed_upper_time%10];
        }
        else if(setup_nemu==5){
            SETUP_BUFF[0] = 0xc6;  //CLXX
            SETUP_BUFF[1] = 0xc7;
   if(water_lower_limit==100){
                SETUP_BUFF[2] = table[9];
                SETUP_BUFF[3] = table[9];
   }
   else{
                SETUP_BUFF[2] = table[water_lower_limit/10];
                SETUP_BUFF[3] = table[water_lower_limit%10];
   }
        }
        else if(setup_nemu==6){
            SETUP_BUFF[0] = 0xc6;  //CHXX
            SETUP_BUFF[1] = 0x89;
   if(water_upper_limit==100){
                SETUP_BUFF[2] = table[9];
                SETUP_BUFF[3] = table[9];
   }
   else{
          SETUP_BUFF[2] = table[water_upper_limit/10];
                SETUP_BUFF[3] = table[water_upper_limit%10];
   }
        }
        else if(setup_nemu==7){
            SETUP_BUFF[0] = 0x89;  //H-XX
            SETUP_BUFF[1] = 0xbf;
            SETUP_BUFF[2] = table[hour/10];
            SETUP_BUFF[3] = table[hour%10];
        }
        else if(setup_nemu==8){
            SETUP_BUFF[0] = 0x8c;  //P-XX
            SETUP_BUFF[1] = 0xbf;
            SETUP_BUFF[2] = table[minute/10];
            SETUP_BUFF[3] = table[minute%10];
        }
        else if(setup_nemu==9){
            SETUP_BUFF[0] = 0xf9;  //1HXX
            SETUP_BUFF[1] = 0x89;
            SETUP_BUFF[2] = table[pump_start_hour/10];
            SETUP_BUFF[3] = table[pump_start_hour%10];
        }
        else if(setup_nemu==10){
            SETUP_BUFF[0] = 0xf9;  //1LXX
            SETUP_BUFF[1] = 0xc7;
            SETUP_BUFF[2] = table[pump_start_minute/10];
            SETUP_BUFF[3] = table[pump_start_minute%10];
        }
        else if(setup_nemu==11){
            SETUP_BUFF[0] = 0xf9;  //1RXX
            SETUP_BUFF[1] = 0x88;
            SETUP_BUFF[2] = table[pump_end_hour/10];
            SETUP_BUFF[3] = table[pump_end_hour%10];
        }
        else if(setup_nemu==12){
            SETUP_BUFF[0] = 0xf9;  //1PXX
            SETUP_BUFF[1] = 0x8c;
            SETUP_BUFF[2] = table[pump_end_minute/10];
            SETUP_BUFF[3] = table[pump_end_minute%10];
        }
        else if(setup_nemu==13){
            SETUP_BUFF[0] = 0xa4;  //2HXX
            SETUP_BUFF[1] = 0x89;
            SETUP_BUFF[2] = table[heater_start_hour/10];
            SETUP_BUFF[3] = table[heater_start_hour%10];
        }
        else if(setup_nemu==14){
            SETUP_BUFF[0] = 0xa4;  //2LXX
            SETUP_BUFF[1] = 0xc7;
            SETUP_BUFF[2] = table[heater_start_minute/10];
            SETUP_BUFF[3] = table[heater_start_minute%10];
        }
        else if(setup_nemu==15){
            SETUP_BUFF[0] = 0xa4;  //2RXX
            SETUP_BUFF[1] = 0x88;
            SETUP_BUFF[2] = table[heater_end_hour/10];
            SETUP_BUFF[3] = table[heater_end_hour%10];
        }
        else if(setup_nemu==16){
            SETUP_BUFF[0] = 0xa4;  //2PXX
            SETUP_BUFF[1] = 0x8c;
            SETUP_BUFF[2] = table[heater_end_minute/10];
            SETUP_BUFF[3] = table[heater_end_minute%10];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TMOD = (TMOD&0xf0)| 0x01; //Timer0, Time mode, 16-bit.
    TH0 = 0x00; //Load Initial value
    TL0 = 0x00;
    TR0 = 1; //Stratup Timer0
}

void INT0_Handler(void) interrupt IE0_VECTOR using 0{
    ++pulse_counter;
}
void INT0_Init(void){
    EX0 = 1;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
    IT0 = 1; //下降沿有效
EA  = 1; //Enable
}
void Water_Handler(void){
    unsigned char temp = 0;

    if(Water20==0){
        temp &= ~(1<<0);
    }
    else{
        temp |= (1<<0);
    }
    if(Water40==0){
        temp &= ~(1<<1);
    }
    else{
        temp |= (1<<1);
    }
    if(Water60==0){
        temp &= ~(1<<2);
    }
    else{
        temp |= (1<<2);
    }
    if(Water80==0){
        temp &= ~(1<<3);
    }
    else{
        temp |= (1<<3);
    }
    if(WaterA0==0){
        temp &= ~(1<<4);
    }
    else{
        temp |= (1<<4);
    }
    temp = temp &0x1f;

if(temp==0x1f){      //0b0001 1111
     current_water_status = 0;    //显示0
}
else if(temp==0x1e){ //0b0001 1110
     current_water_status = 20;    //显示20
}
else if(temp==0x1c){ //0b0001 1100
     current_water_status = 40;    //显示40
}
else if(temp==0x18){ //0b0001 1000
     current_water_status = 60;    //显示60
}
else if(temp==0x10){ //0b0001 0000
     current_water_status = 80;    //显示80
}
else if(temp==0x00){ //0b0000 0000
     current_water_status = 100;   //显示A0
}
else{
     current_water_status = 255;   //显示FF
}

    if( (current_water_status==100) || (current_water_status==255) ){
     //dis_flag = save_current_dis_flag;
    //dis_flag = 0;
     Elec_Relay = 1;
}
    else if( (current_water_status==water_upper_limit) || (current_water_status>water_upper_limit) ){
     //dis_flag = save_current_dis_flag;
     //dis_flag = 0;
     Elec_Relay = 1;
}
else if( ((current_water_status>water_lower_limit)||(current_water_status==water_lower_limit))&&(current_water_status
}
    else if(current_water_status      //save_current_dis_flag = dis_flag;
     //dis_flag = 2;
  Elec_Relay = 0;
}
//end
}
void Heater_Handler(void){
  if(heater_start_hour       heater_time_flag = 0;
  }
  else if(heater_start_hour==heater_end_hour){
      if(heater_start_minute        heater_time_flag = 0;
   }
   else if(heater_start_minute==heater_end_minute){
   }
   else if(heater_start_minute>heater_end_minute){
       heater_time_flag = 1;
   }
  }
  else{//else if(heater_start_hour>heater_end_hour){
       heater_time_flag = 1;
  }

    if(heater_time_flag==0){
        if( ((hour*60+minute)>=(heater_start_hour*60+heater_start_minute))&&((hour*60+minute)<(heater_end_hour*60+heater_end_minute)) ){
      Heater_Relay = 0;
  }
  else{
      Heater_Relay = 1;
  }
}
    else if(heater_time_flag==1){
        if( ((hour*60+minute)>=(heater_end_hour*60+heater_end_minute))&&((hour*60+minute)<(heater_start_hour*60+heater_start_minute)) ){
      Heater_Relay = 1;
  }
  else{
      Heater_Relay = 0;
  }
}
}
void Pump_Handler(void){

  if(pump_start_hour       pump_time_flag = 0;
  }
  else if(pump_start_hour==pump_end_hour){
      if(pump_start_minute        pump_time_flag = 0;
   }
   else if(pump_start_minute==pump_end_minute){

   }
   else if(pump_start_minute>pump_end_minute){
       pump_time_flag = 1;
   }
  }
  else{//else if(heater_start_hour>heater_end_hour){
       pump_time_flag = 1;
  }
      if(pump_time_flag==0){  //开启时间<关闭时间.for examle : 9:00开 15:00关
        if( ((hour*60+minute)>=(pump_start_hour*60+pump_start_minute))&&((hour*60+minute)<(pump_end_hour*60+pump_end_minute)) ){
      in_allow_work_time_flag = 1;
  }
  else{
      in_allow_work_time_flag = 0;
  }
}
    else if(pump_time_flag==1){
        if( ((hour*60+minute)>=(pump_end_hour*60+pump_end_minute))&&((hour*60+minute)<(pump_start_hour*60+pump_start_minute)) ){
      in_allow_work_time_flag = 0;
  }
  else{
      in_allow_work_time_flag = 1;
  }
}

    if(in_allow_work_time_flag==1){
        //Pump_Relay = 0;
        if(++OneSecondCounter==200){
            OneSecondCounter = 0;
            current_speed = pulse_counter;
            pulse_counter = 0;

            if( (current_speed>speed_lower_limit) ||(current_speed==speed_lower_limit) ){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if(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Pump_Relay = 1;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
                else if(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speed_lower_time){
                    Pump_Relay = 0;
                    pass_lower_limit_flag = 1;
                }
                else{
                    if(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200){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speed_lower_time;
                    }
                    Pump_Relay = 0;
                    pass_lower_limit_flag = 1;
                }
            }
            else{//if(current_speed                 Pump_Relay = 1;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
            \
            if( (pass_lower_limit_flag==1)&&(pass_upper_limit_flag==0) ){ \
                 if( (current_speed>speed_upper_limit) ||(current_speed==speed_upper_limit) ){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 0;  //清零连续不能达到流速上限计秒器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if(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
                     else if(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speed_upper_time){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1;
                     }
                     else{ //else if(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speed_upper_time){
                        if(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200){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speed_upper_time;
                        }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1;
                    }
                 }
                 else{//else if(current_speed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if(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
                     else if(continue_not_pass_second==speed_upper_time){
                         Pump_Relay = 1;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
                     else{ //else if(continue_not_pass_second>speed_upper_time){
                         Pump_Relay = 1;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 0 ;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
                 }
             }

            if( (pass_lower_limit_flag==1)&&(pass_upper_limit_flag==1) ){

                if( (current_speed>speed_upper_limit) ||(current_speed==speed_upper_limit) ){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1;
                    continue_second = 0;
                }
                else{ //if(current_speed                      continue_second++;
                     if(continue_second                          Pump_Relay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1;
                     }
                     else{//if(continue_second>=upper_limit_time)
                         Pump_Relay = 1;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pass_upper_limit_flag = 0;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 0 ;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continue_second = 0;
                     }
                }
            }

        }
    }
    else{//if(in_allow_work_time_flag==0){
        Pump_Relay = 1;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pass_lower_limit_flag = 0;
        continue_not_pass_second = 0 ;
        upp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lower_limit_continue_second = 0;
        continue_second = 0;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_key = 0xff;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count = 0;

    #define c_wobble_time    (10)
    #define c_keyover_time   (200)
    #define c_keyquick_time  (20)
    static unsigned int keyover_time = c_keyover_time;
    unsigned char nc;

    nc = P2&0x0f;
    if(nc==0){
        key_count = 0;
        keyover_time = c_keyover_time;
        return 0;
    }
    else{
        if(nc==last_key){
            if(++key_count==c_wobble_time){
                return nc;
            }
            else{
                if(key_count>keyover_time){
                    key_count = 0;
                    keyover_time = c_keyquick_time;
                }
                return 0;
            }
        }
        else{
            last_key = nc;
            key_count = 0;
            keyover_time = c_keyover_time;
            return 0;
        }
    }
}
void Key_Handle(void){
    key_value = Read_key();
    if(key_value==0x0b){
     pump_turnon_flag = 1;
        Pump_Relay = 0;
  work_time = 0;
}
    if(pump_turnon_flag==1){
     if(++work_time==1500){
      Pump_Relay = 1;
   work_time = 0;
   pump_turnon_flag = 0;
  }
  else{
      Pump_Relay = 0;
  }
}
//end

    if(dis_flag==0){
        if(key_value==0x0d){
            setup_nemu = 1;
            dis_flag = 3;
        }
  if(key_value==0x0e){
      dis_flag = 2;
  }
  if(key_value==0x07){
      dis_flag = 1;
  }
    }
else if(dis_flag==1){
     if(key_value==0x07){
      dis_flag = 0;
  }
}
else if(dis_flag==2){
     if(key_value==0x0e){
      dis_flag = 0;
  }
}
    else if(dis_flag==3){
        if(setup_nemu==1){
                 if(key_value==0x0e){ //Up
                if(++speed_lower_limit>999){
                    speed_lower_limit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speed_lower_limit==0){
                    speed_lower_limit = 999;
                }
    speed_lower_limit--;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2;
                I2C_Write(0xa0,0x00,speed_lower_limit/256);
             I2C_Write(0xa0,0x01,speed_lower_limit%256);
   }
        }
        else if(setup_nemu==2){

            if(key_value==0x0e){ //Up
                if(++speed_lower_time>10){
                    speed_lower_time = 1;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speed_lower_time==0){
                    speed_lower_time = 10;
                }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3;
                I2C_Write(0xa0,0x02,speed_lower_time);
            }
        }
        else if(setup_nemu==3){
            if(key_value==0x0e){ //Up
                if(++speed_upper_limit>999){
                    speed_upper_limit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speed_upper_limit==0){
                    speed_upper_limit = 999;
                }
    speed_upper_limit--;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4;
                I2C_Write(0xa0,0x03,speed_upper_limit/256);
             I2C_Write(0xa0,0x04,speed_upper_limit%256);
   }
        }
        else if(setup_nemu==4){

            if(key_value==0x0e){ //Up
                if(++speed_upper_time>10){
                    speed_upper_time = 1;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speed_upper_time==0){
                    speed_upper_time = 10;
                }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5;
                I2C_Write(0xa0,0x05,speed_upper_time);
            }
        }
        else if(setup_nemu==5){

            if(key_value==0x0e){ //Up
                water_lower_limit = (water_lower_limit/20)*20 + 20;
                if(water_lower_limit>100){
                    water_lower_limit = 2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water_lower_limit = (water_lower_limit/20)*20 - 20;
                if(water_lower_limit==0){
                    water_lower_limit = 100;
                }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6;
                I2C_Write(0xa0,0x06,water_lower_limit);
            }
        }
        else if(setup_nemu==6){
                 if(key_value==0x0e){ //Up
                water_upper_limit = (water_upper_limit/20)*20 + 20;
                if(water_upper_limit>100){
                    water_upper_limit = 2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water_upper_limit = (water_upper_limit/20)*20 - 20;
                if(water_upper_limit==0){
                    water_upper_limit = 100;
                }
            }
            if(key_value==0x0d){ //Set
       if( (water_upper_limit>water_lower_limit) || (water_upper_limit==water_lower_limit) ){
                setup_nemu = 7;
                I2C_Write(0xa0,0x07,water_upper_limit);//
    }
    else{ //if(water_upper_limit<=water_lower_limit){
        setup_nemu = 5;
    }
            }
        }
        else if(setup_nemu==7){
                if(key_value==0x0e){ //Up
                if(++hour>23){
                    hour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hour==0){
                    hour = 24;
                }
                hour--;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8;
                DS1302_HourSet(hour);
            }
        }
        else if(setup_nemu==8){
                if(key_value==0x0e){ //Up
                if(++minute>59){
                    minute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minute==0){
                    minute = 60;
                }
                minute--;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9;
                DS1302_MinuteSet(minute);
            }
        }
        else if(setup_nemu==9){

            if(key_value==0x0e){ //Up
                if(++pump_start_hour>23){
                    pump_start_hour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pump_start_hour==0){
                    pump_start_hour = 23;
                }
                pump_start_hour--;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0;
                I2C_Write(0xa0,0x08,pump_start_hour);
            }
        }
        else if(setup_nemu==10){
                if(key_value==0x0e){ //Up
                if(++pump_start_minute>59){
                    pump_start_minute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pump_start_minute==0){
                    pump_start_minute = 59;
                }
                pump_start_minute--;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1;
                I2C_Write(0xa0,0x09,pump_start_minute);
            }
        }
        else if(setup_nemu==11){
                if(key_value==0x0e){ //Up
                if(++pump_end_hour>23){
                    pump_end_hour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pump_end_hour==0){
                    pump_end_hour = 23;
                }
                pump_end_hour--;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2;
                I2C_Write(0xa0,0x0a,pump_end_hour);
            }
        }
        else if(setup_nemu==12){
                if(key_value==0x0e){ //Up
                if(++pump_end_minute>59){
                    pump_end_minute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pump_end_minute==0){
                    pump_end_minute = 59;
                }
                pump_end_minute--;
            }
            if(key_value==0x0d){ //Set
                if( (pump_end_hour==pump_start_hour)&& (pump_end_minute==pump_start_minute) ){
        setup_nemu = 9;
    }
                else{
                setup_nemu = 13;
                I2C_Write(0xa0,0x0b,pump_end_minute);
                }
            }
        }
        else if(setup_nemu==13){
                if(key_value==0x0e){ //Up
                if(++heater_start_hour>23){
                    heater_start_hour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heater_start_hour==0){
                    heater_start_hour = 23;
                }
                heater_start_hour--;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4;
                I2C_Write(0xa0,0x0c,heater_start_hour);
            }
        }
        else if(setup_nemu==14){
                if(key_value==0x0e){ //Up
                if(++heater_start_minute>59){
                    heater_start_minute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heater_start_minute==0){
                    heater_start_minute = 59;
                }
                heater_start_minute--;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5;
                I2C_Write(0xa0,0x0d,heater_start_minute);
            }
        }
        else if(setup_nemu==15){
                if(key_value==0x0e){ //Up
                if(++heater_end_hour>23){
                    heater_end_hour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heater_end_hour==0){
                    heater_end_hour = 23;
                }
                heater_end_hour--;
            }
            if(key_value==0x0d){ //Set
                setup_nemu = 16;
                I2C_Write(0xa0,0x0e,heater_end_hour);
            }
        }
        else if(setup_nemu==16){
                if(key_value==0x0e){ //Up
                if(++heater_end_minute>59){
                    heater_end_minute = 0;
                }
            }
            if(key_value==0x07){ //Down
                if(heater_end_minute==0){
                    heater_end_minute = 59;
                }
                heater_end_minute--;
            }
            if(key_value==0x0d){ //Set
       if( (heater_end_hour==heater_start_hour)&& (heater_end_minute==heater_start_minute) ){
        setup_nemu = 13;
    }
    else{
                    setup_nemu = 0;
        dis_flag = 0;
                    I2C_Write(0xa0,0x0f,heater_end_minute);
                }
   }
        }
/*
        else if(setup_nemu==17){
            if(key_value==0x0d){
               setup_nemu = 0;
               dis_flag = 0;
            }
        }
*/
    }
}

//****************************************24C16*******************************************
void I2C_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 0;
    for(i=8;i>0;i--)
    ;
}
void delay10(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i=0;
    for(i=0;i         _nop_();
}

void I2C_Init(void){
    SCL = 1 ;
    SDA=1  ;
    I2C_Delay();
}
void I2C_Startup(void){
    SCL = 1 ;
    I2C_Delay();
    SDA=0;
    I2C_Delay();
    SCL=0;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SDA=0;
    I2C_Delay();
    SCL = 1 ;
    I2C_Delay();
    SDA=1  ;
    I2C_Delay();
    SCL=0;
    I2C_Delay();
}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i<8;i++){
       if(dat & 0x80)
           SDA=1;
       else
           SDA=0;
       dat=(dat<<1);
       SCL = 1 ;
       I2C_Delay();
       SCL=0;
       I2C_Delay();
   }
   SDA=1;
   I2C_Delay();
   SCL = 1 ;
   I2C_Delay();
   SCL=0;
   I2C_Delay();
}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void){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i<8;i++){
        temp = temp<<1; //temp = temp*2;
        SCL = 1 ;
        I2C_Delay();
        if(SDA)
           temp |= 1;
        SCL=0;
        I2C_Delay();
    }
    SDA=1;
    I2C_Delay();
    return(temp);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I2C_Startup();
    I2C_WriteByte(ds);
    I2C_WriteByte(Address);
    I2C_WriteByte(Dat);
    I2C_Stop();
delay10(200);
    //delay10(0x500);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temp = 0;
    I2C_Startup();
    I2C_WriteByte(ds);
    I2C_WriteByte(Address);
    I2C_Startup();
    I2C_WriteByte(ds+1);
    temp = I2C_ReadByte();
    I2C_Stop();
    return(temp);
}
void I2C_Write_(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for(i=0;i         temp = *(buffer+i);
        I2C_Write(ds,Address+i,temp);
    }
}
void I2C_Read_(unsigned char ds,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i       *(buffer+i)=I2C_Read(ds,Address+i);
    }
}
//**********************************************END*******************************************************

void DS1302_Init(void){
    DS1302_Write(0x8e,0x00);   //WP bit is 0,enable wirte
    DS1302_Write(0x90,0xA5);   //charge
    DS1302_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i = 0;

    for(i=8;i>0;i--){
        if(Data&1){
            DS1302_SDA = 1;
        }
        else{
            DS1302_SDA = 0;
        }
        DS1302_CLK = 1;
        ;
        ;
        DS1302_CLK = 0;
        ;
        ;
        Data = Data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void){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a = 0;
    ;
    for(i=0;i<8;i++){
        if(DS1302_SDA){
            Data |= (1<         }
        DS1302_CLK = 1;
        ;
        DS1302_CLK = 0;
        ;

    }
    return (Data);
}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DS1302_RST=0;
;
;
DS1302_CLK=0;
;
;
DS1302_RST=1;
;
;
DS1302_WriteByte(Addr);
    /* write a byte address */
    DS1302_CLK = 0;
DS1302_WriteByte(Data);
/* Write 1 byte data*/
DS1302_CLK = 0;
;
DS1302_RST=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DS1302_RST=0;
    ;
    ;
    DS1302_CLK=0;
    ;
    ;
    DS1302_RST=1;
    ;
    ;
    DS1302_WriteByte(Addr);
    /* write a byte address */
    Data = DS1302_ReadByte();
    /* read 1Byte data */
    DS1302_CLK=0;
    ;
    ;
    DS1302_RST=0;
    return(Data);
}
void DS1302_SecondSet(unsigned char Second){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0,BINToBCD(Second));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MinuteSet(unsigned char Minute){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2,BINToBCD(Minute));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HourSet(unsigned char Hour){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4,BINToBCD(Hour));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DateSet(unsigned char Date){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6,BINToBCD(Date));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WeekdaySet(unsigned char Weekday){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A,BINToBCD(Weekday));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MonthSet(unsigned char Month){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8,BINToBCD(Month));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void DS1302_YearSet(unsigned char Year){
    DS1302_Write(0x8e,0x00);
    /* command,WP=0,write mode*/
    DS1302_Write(0x8C,BINToBCD(Year));
    DS1302_Write(0x8e,0x80);
    /* command ,WP=1,write disable*/
}
unsigned char DS1302_SecondGet(void){
    unsigned char temp_second = 0;
    temp_second = DS1302_Read(0x81);
    temp_second = BCDToBIN(temp_second);
    return temp_second;
}
unsigned char DS1302_MinuteGet(void){
    unsigned char temp_minute = 0;
    temp_minute = DS1302_Read(0x83);
    temp_minute = BCDToBIN(temp_minute);
    return temp_minute;
}
unsigned char DS1302_HourGet(void){
    unsigned char temp_hour = 0;
    temp_hour = DS1302_Read(0x85);
    temp_hour = BCDToBIN(temp_hour);
    return temp_hour;
}
unsigned char  BCDToBIN(unsigned char Val)
{
    /*Translate BCD code to decimal code*/
    Val = (Val >> 4) * 10 + (Val & 0x0f);
    /*return demical decimal number*/
    return Val;
}
unsigned char  BINToBCD(unsigned char Val)
{
    /*return demical decimal number*/
    return ((Val/10)*16+Val%10);
}

PCB图1

PCB图2

PCB图3

PCB图4

网友:
赞一个,沙发!高手

网友:
8错,进来看看啊。

网友:
是啊,怎么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我也来看下啊。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上一个

网友:
不下了,全是图片,求原理图!PCB文件!

网友:
额!!大神啊!!这代码怎么这么长!!

网友:
楼主,可以投产了

网友:
我做过牧场的智能控水系统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的原理吗 qq:361754804

网友:
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数码管

网友:
楼主,有 7个警告呢,我有时间分析一下,还有个错误 ,不过还是学习,谢谢

网友:
很好,正需要,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13-11-22):
看起来还不错,MARK一下

网友B(2014-01-12):
那个,水的位置楼主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