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测试及典型误差源——《使用2790型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测试双安全气囊充气机模块》

楼主:
运行测试
按照“基础编程指南”一节中出现的顺序进行测试是一种可行的双充气泵安全气囊模块测试方案。如前所述,分流条测试往往进行多次,以确保分流条功能正常而且连接正确。示例代码试演示本指南中讨论的所有测量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的使用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测试要求。示例中选择的7751模块配置将达到额定测量精度而不是最大测试吞吐量。如果测试速度是至关重要的,而噪声抗干扰能力或测量精度可以折衷,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示例测量的积分时间设定为1个PLC(电源线周期),在60Hz下是16.7ms。积分时间可减少100倍到0.01PLC,代价是电源线频率噪声抗干扰能力降低(见“噪音”一节“典型的误差源”)。其它可以增加速度的做法包括关闭仪器显示和关闭自动调零功能。通常情况下,2790会进行周期性内部偏置电压和放大器增益测量,以便随着时间推移和温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性和精度。这些内部测量需要时间,因此把它们关闭可以加快外部测试。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但自动调零功能只应短时间关闭,以保持仪器的额定精度。同样,更新显示需要时间,因此将其关闭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增加测量吞吐率。设定以PLC周期为单位的积分时间的指令包含在示例程序中。此设置的范围在60Hz电源线频率下为0.01到60个PLC(50Hz下为50个PLC)。发送“SYST:AZER:STAT OFF 或ON”到2790可以打开或关闭自动调零功能。发送“DISP:ENAB OFF或ON”到2790可以打开或关闭显示。
典型误差源
导线电阻
电阻通常采用双线或四线方法测量。只使用两条测试导线测量小电阻时,常见的误差源是与待测器件(DUT)串接的测试导线电阻。图1a以接触检查为例展示了电流源和电压表使用同一对测试导线时串联电阻的影响。双线法测量小电阻的主要问题在于导线电阻(RLEAD)。由于测试电流(ISOURCE)会在导线电阻上造成一个很小但不能忽略的压降,仪器测得的电压(VMEAS)和测试电阻(RDUT)两端的电压(VR)不完全相同,而且可能有相当大的误差。这对于像接触检查这种为了区分“相对较低”的电阻和开路的定性测量不成问题。然而,对于桥线和分流条测试这种需要更精确和准确的测量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电流源和电压表必须分开,使用四线方式连接到器件。图1b展示了桥线和分流条测试的四线式测量配置。由于电压表有非常高的输入阻抗,因此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测量的HI和LO引线,所以VMEAS等于VR。需要注意的是,只用2790也可以进行四线欧姆测量,只是不像7751和7752模块那样可以编程设定测试电流。

图1a. 使用数字万用表Ω2功能进行双线欧姆测量

图1b. 使用7751电流源和2790数字万用表进行四线欧姆测量
了解吉时利2790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更多信息,请戳
http://www.keithley.com.cn/products/dcac/dmm/application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