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CPLD或FPGA?

楼主:
我现在想给DSP外扩一块AD芯片,采样率要求10M左右。看到网上好多人外扩AD的话一般都会用到FPGA或者CPLD。但是我想如果AD是并口的话,那数据口直接和DSP的数据口连接,然后其他的片选,时钟等连接到DSP的IO口不是直接就可以了吗?为什么看到网上好多人用CPLD和FPGA的。

可能我的问题太水了,不过因为是新手,大家多包含。
我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也没有人说为什么要用CPLD或者FPGA的,也没有说什么条件下用这些。所以很迷惑。
望高手指点。

网友:
10M采样,DSP处理数据很累

处理复杂的话来不及,除非你用很高级的DSP,钱也是问题

网友:
很累?接口通讯什么的有问题吗?处理数据的话也不会很累吧?外扩AD和它只进行数据的传输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处理数据那当然不累,假设要40阶FIR,100ns做20次乘40次加(根据对称性)再考虑计算数据的存储访问开销,你看要多快DSP能完成?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有参照物。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