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调试程序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IAR调试单片机的程序,为什么下成功了而单片机没反应呢,就连最简单的流水灯都不行,还请问下下载程序到单片机里面是下哪一部分程序,后缀是什么的?多谢各位

网友:
下载完了之后,你重新掉下电。可能是还保持在reset状态

网友:
单片机430f149

主要是不知道到底要把哪一部分的程序下进去,有后缀-printf.c 和printf.h,还有LED.C和LED.H的,有LED.d43文件,就是单片机不执行程序,还请您问我解答下疑惑,多谢

网友:
IAR 编译完成点调试,然后复下位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不行,设备管理器只有一个端口COM4,以前都有俩端口的,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端口了?而且在插电后,430这块板子的稳压器AMS117很烫,板子也很烫,为什么呢?谢谢各位

网友:
你用的开发板是什么型号的,看开发板的资料啊。

网友:
不一样的下载器下载的文件类型不一样
常用的有hex文件和tx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