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上电不工作

楼主:
我用STM32F103VBT6芯片,100脚。自己做了一个电路。
现在出现了些奇怪的问题。
我用ISP串口,程序可以正常下载到芯片里。但是复位后不能工作。我设置了LED灯检查,确实芯片没工作

我的排查过程:
1.怀疑芯片电源管脚没接,我测量了所有VDD共5个管脚。VREF+,VBAT,均为3.3V。电源电压没问题
2.检查BOOT引脚,测量了BOOT0和BOOT1引脚,都是0.
3.检查RESET引脚,为高电平。
4.检查电路后,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我把程序放在我之前的板子上STM32F103RBT6(48脚)。程序可以运行。

问题来了:
1.STM32F103系列的芯片程序是不是通用的?同一个工程生成的HEX按理说可以在103系列的芯片上运行。

2.程序可以正常下载,是不是说明芯片就没问题?

希望有人能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前电路从没出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急死我了

网友:
既然下载了能不能调试呢?

网友:
楼主应该用JTAG接上去调试一下看看它真的工作了还是没有工作,不能只看那个灯

网友:
晶振工作了没有,接上JTAG看吧,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有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