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的SPI1驱动AD7689?崩溃了。。。

楼主:
不明白ADI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时序?

无论我用STM32的硬件SPI1驱动AD7689,还是使用模拟SPI方式来驱动它,得到的ADC结果都是错的,而且随着不同的改动,ADC值还会增加或减少。崩溃中。。。

网友:
网上的资料很少,有些程序号称可以用的,都不行。

ADI公司不提供此芯片示例程序,需要自己根据时序图做。但好好的芯片,时序图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麻烦?有无繁忙信号时序,里面又分为3种情况:RDC、RAC、RSC。还有有繁忙信号时序,里面又分为3种情况:RDC、RAC、RSC。多一个EOC转换完成引脚又会怎样啊?

网友:
楼主莫急急噪,认真看看DATASHEET,多看几遍,你一定能够驾驭它的。

网友A:
时隔2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是我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AD7689配合高精度的5V基准电压,测量结果很准。

(由于公司关系,不提供详细的驱动程序。)

网友:
崩溃中。。。我也在崩溃的边缘

网友:
我也崩溃中

网友:
请问LZ搞出来了吗?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看来LZ是不会出来的了。。。

网友:
我也要做这个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隔2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是我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AD7689配合高精度的5V基准电压,测量结果很准。

(由于公司关系,不提供详细的驱动程序。)

您好,能提供个驱动代码参考一下吗?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我也在奔溃的边缘,再用STM32做外部ADC128S022的采集,网上资料只有个数据手册,驱动代码没有都

网友:
移动一下。ADI板块和STM32板块两边都可以看到。:

网友:
估计是要用到模拟SPI。你程序按时序走一下吧。应该可以搞定的。楼主加油!

网友:
stm32的SPI挺好用的,刚刚用它驱动PGA112,感觉比模拟SPI省心,关键是多看看用户指南,操作时序基本都是可控的

网友:
不过某些器件的SPI时序还真奇怪,模拟SPI更灵活

借助示波器耐心改吧

网友:
楼主 能不能贴出来给我们看看,只贴AD7689部分代码就行了嘛,我现在也调试了好久了 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