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launchpad,时钟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紧急求助,msp430g2553的时钟怎么搞不明白呢,谁能指导一下,不胜感激!下面的代码是例程中的一个程序,我没有接外部晶振,上电复位后ACLK选择的应该是VLO,也就是12k左右,我用示波器测试p1.0应该得到的是12k的信号啊,可是怎么得不到信号啊,测试的P1.4很稳定就是1.08M左右的信号,为什么p1.0不能得到稳定的12k左右的信号呢?各位大侠,求解释!谢谢!
P1.4
(//******************************************************************************
//  MSP430G2xx3 Demo - Basic Clock, Output Buffered SMCLK, ACLK and MCLK/10
//
//  Description: Buffer ACLK on P2.0, default SMCLK(DCO) on P1.4 and MCLK/10 on
//  P1.1.
//  ACLK = LFXT1 = 32768,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nstalled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4/SMCLK|-->SMCLK = Default DCO
//            |             P1.1|-->MCLK/10 = DCO/10
//            |        P1.0/ACLK|-->ACLK = 32kHz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13;                            // P1.0,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1;// P1.0,4 ACLK, SMCLK output
  P1SEL2 |= 0x01;
  while(1)
  {
    P1OUT |= 0x02;                         // P1.1 = 1
    P1OUT &= ~0x02;                         // P1.1 = 0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使用你上面那种利用翻转IO口管脚的方式测量时钟源的频率肯定是不行额,因为你的程序最终会翻译成汇编在成机械码,那个时候就不止那两条语句了,更不止两个时钟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今天用LZ的程序测了下,可以的啊。大概8K左右的样子。是不是您测试方法有问题?

再回楼上,LZ根本没有用翻转IO的方式啊,本来就是ACLK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