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中的芯片可以选择LM2576吗?

楼主:
刚开始接触电源模块,想要自己做一个输出12V/25W的电源,给功放供电,初步方案是220V交流经过24V/30W变压器,然后通过桥堆和一大一小2个滤波电容,再经过LM2576-ADJ开关稳压芯片,最终输出12V,25w的电源,可我看到上大部分线性稳压电源的稳压芯片都是7805或317之类的,没有看到用开关稳压芯片,所以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方案可行吗,我查过手2576最大输出电流为3A。

网友:
不得行,电流太大,2576是3A,但是是指低电压的3A,12V电压1A估计都有点悬,散热解决不了

网友:
给音频功放供电没有必要使用稳压电源,更不要使用开关稳压电源,就算是D类功放,也需要使用设计制作精良的开关电源,常规甲乙类功放,做好滤波就可以,另外变压器的余量应该再留大一些,按功放的最大不失真功率的1.5倍计。

网友A:
LM2576的效率较差,设计相对不合理,但它的应用在我国却是最多的,这与TI的推广有关吧。

网友:
LM2678-ADJ,最大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576的效率较差,设计相对不合理,但它的应用在我国却是最多的,这与TI的推广有关吧。

设计不合理谈不上,LM2575、2576之类是早期型号,诞生至今有二十年了,技术落后也属必然,但正因出世早,知道的人多,外围又很简单,自然用的人不少,当年的推广反而算不上什么有力度,在没有更多选择时,有本身是最重要的。

网友:
LM2576对于压差较大的应用是适合的。LM2576好像是NS最先推出的吧。国内仿制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不合理谈不上,LM2575、2576之类是早期型号,诞生至今有二十年了,技术落后也属必然,但正因出世早,知道的人多,外围又很简单,自然用的人不少,当年的推广反而算不上什么有力度,在没有更多选择时,有本身是 ...

它的技术落后与否先不谈,单就它的开关管来说,它采用复合的两个NPN,那么它的最低压降就是1.4V了,不管怎么处理其它电路,这点都无法改变。而如果使用PNP-NPN型复合,将可以使压降减小,这点不应该是技术落后问题,应该属于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而它的仿制者们,完全可以更改其开关管形式,在不作其它改进时,就可以明显提高在大电流时的效率,然而,抄者只知道抄,照搬、照抄。

网友:
楼主的方案,要做好足够的散热,可以实现。最好如5楼小虾米所说用LM2678-ADJ,最大5A ,功率上满足。可行!就是这种比较早的芯片效率低一点,,

网友:
实践出真知,整一片,拉拉电流试试吧,这玩意应该不贵,用不成大不了做好用到别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