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DS18C20温度计

楼主:
#include "reg51.h"
char disp[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char disp_dot[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sbit DQ = P3^7;   //定义通信端口
//晶振12MHz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传感器返回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为了得到2位小数位,先乘100,再除16,考虑整型数据长度,
//技巧处理后先乘25,再除4,除4用右移实现
t = (b*256+a)*25;
return( t >> 2  );
}
main()
{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counter;
while(1)
{
  //温度测量频率没有必要太高,太高反而影响数码显示
  //所以用计数器加以控制
  if(counter-- == 0)
  {
   tmp = ReadTemperature();
   counter = 20;
  }
  P2 = 0xff;
  P0 = disp[tmp%10];
  P2 = 0xfb;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tmp/10%10];
  P2 = 0xf7;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_dot[tmp/100%10];
  P2 = 0xef;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tmp/1000%10];
  P2 = 0xdf;
  delay_18B20(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