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launchpad 中sprintf的使用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12864.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tmpText[5];
float tmpAng= 12.499;;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LCD();                               //初始化显示屏
  sprintf(tmpText,"%.f", tmpAng);          //显示温度精确到整数位
  Display(tmpText,3,3,true);
  while(1)
  {;}
}
我想让12864显示tmpAng的值,可这样写显示的是一个f。12864的驱动程序应该没错,会不会是IAR软件的事呀?需要调一些选项吗?求救呀!

网友:
错在你c语音上了,sprintf的格式不对

网友:
多学习一下调试技巧吧,设断点、单步执行、看内存,看每一步执行的结果是不是和预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