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理电路怎么搭?

楼主:
我想把外界输入的 -3.3V - 3.3V的正弦电压信号调理成相位相同 0V - 3,.3V的正弦信号,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我之前在一个地方看到别人用运放做的 我忘记了在哪儿了 。

网友:
用运放搭成加法器,电平减小用电阻分压就是,注意运放需要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利用运放和电阻搭的电路 通过信号测试 怎么还会有相位移?

网友:
理想运放不存在,注意运放的型号要能够应对信号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版主啦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运放对于几百HZ的信号来说都不会有问题吧? 我看一般的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都能达到MHZ的级别的

网友:
没有其它要求吗?

这个问题还用“调料”吗?

电阻衰减+电平移位, 无源器件不影响频率特性,不产生失真,没有相称,无附加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