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均衡的未来

楼主:
小妹请教大家,锂电池均衡现在待解决的问题或是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什么,作为研究生毕业课题的话怎么做比较好。自己看了些文献,觉得主要的就是去研究对电池一致性的评估方法,是这样吗,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碰巧我是做这方面的  电池均衡方面的研究 相信你是电器方面的研究生。这方面电路层出不穷,最主要的是非能耗型的电池均衡电路。如何能够做出大电流,少时间的均衡器是当前的技术难点。而为什么进行均衡是电化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我们高电气的涉及比较少

yiq

网友:
你说的均衡,还多节电池并联使用吗?
另,电池串联使用,充电放电,也比较头疼!!!!

网友:
锂电池均衡,一般是指充电均衡和放电均衡,并联2节以上的。目前大多采用能耗型的均衡,,确实需要像楼主一样的人士好好研究一下,因为这样发热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池均衡  一般都是说串联电池组的均衡  对于并联是用的电池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串联用,因为电池单节电压太低。

均衡 从均衡的时间段来划分 可分为充电均衡 放电均衡和静态均衡

从能量去向,可分为能耗 非能耗均衡。

网友:
也许

随着IC的日益廉价化,给每个电池单元都配置上双向电流控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吧。
现在如果谁要拿大炮打蚊子,大家会嗤之以鼻觉得太浪费了,但如果将来炮弹变得比蚊香还便宜的时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  现在用的方式很多 什么变压器 电感 同步整流 ……  如果真能有高耐压的双向电流器件 那电池的均衡就不是问题了。   另外 如果电池行业研制出不需要均衡的电池来  业界也将有大的发展  不过我们这些做均衡的就要失业了。

yiq

网友:
一个充电平衡电路,它首先要满足一些条件:
1、平衡电路自身的耗电不能太大,耗电大的话电池无法储存较长的时间。
2、平衡电路本身不会使电池产生新的不平衡。
3、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能太长,平衡时间太长将无法满足实用要求。
4、平衡电路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不能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运放,MOS管,继电器来做。
充电过程,运放和MOS做限压,中间一节充满后电流在MOS管流过。即可保证每节不过充也保护每节都可以充满,这应该算是能耗型的,如果电池间电压差别很大,MOS管会比较热的。
放电过程,放电时依靠继电器,当中哪一节电压过低时,继电器对这节电池开路,直接接通前后的电池。可以保证每一节都放完电,中间的又不会过放。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现在在向无均衡功能的保护回路发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电流少时间确实是。可是一个,现在拓扑那么多,似乎没有一个评判比较的标准;第二,有不少方法可以做到大电流,且可以任意调节,可是是不是还要综合考虑效率等其他因素。ps:对于额定充放电电流12A的电池来说,一般多大的均衡电流合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你们说的高耐压双向电流器件不太明白诶,能不能具体解释下啊。为什么它对锂电池均衡的意义这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没错  现在属于百家争鸣阶段  没有国家标准。

效率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我觉得安全性则是更重要的 均衡做不好可能导致更大的危险,轻的 可能会导致误操作,就是把不该均衡的均衡了,不一致性更加恶化。而重的则可能导致烧毁整车。

我看过一篇文献 上面说均衡电流在额定电流的10%左右就可以。其实这个还要看系统本身 发热量 稳定性  电池容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的转移型均衡 大多数都需要继电器网络的东西,这种东西根据结构不同,用量会很大。一般都是n个或者2n个这样一个数量级,自身继电器就有损耗,所以影响效率。后来有人用mosfet,mosfet里面有寄生二极管,想双向就很难,只能在mos的基础上改进结构,这样成本又增加。所以就想 有没有这样一种功率型的开关器件,可以在充电和放电的时候都走大电流,同时损耗很小,这样就能提高效率的同时完成能量的任意流动。只是一个想法,目前还没见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具体解释一下。

如果电池不均衡(锂电池),长期充放电,必然导致电池容量不均。最终实际可用容量以最小容量电池衡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方面我也不是很懂,不过我说的是现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实际情况,因为均衡电路很容易出现漏电的问题,比电池自己不平容量下降的要快得多,早两年都带均衡,现在很多都不要带均衡的了,这是几家保护板厂商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至于漏电  我感觉还是应该看均衡的拓扑  本身锂电池的话 自放电不是很明显。 我感觉还是控制上不够成熟导致的  因为不了解具体用的什么电路 也不太好说

网友:
现在的均衡技术应该是一个不成熟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不成熟导致了种种原因,所以一部分人放弃这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