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绝对的新手,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们,望指点一二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都是自学的,看看视频什么的,看看书,现在开始动手开发板了。刚开始就遇到麻烦了,本人笔记本没有com口,所以无奈之下淘宝了一个USB转com数据线,里面有驱动,回来就安装了,驱动从计算机设备管理显示正常,装完之后是com13,后改为com1,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7家庭版的,由于是正版的,没考虑换系统,现把stc中的问题提示罗列下来,求大侠赐教,嘿嘿................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Operation stopped. / 操作被停止.

网友:
都没人帮忙看看吗,唉.....新手就这么难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