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亮LED自制手电筒

楼主:
1 自制手电筒工具和材料
● 电烙铁
● 手磨
● 美工刀
○ 350欧姆电阻1个
○ IN4007发光二极管1个
○ 硅橡胶和导热固化胶
○ AB胶
○ 1WLED1个
○ 15度聚光透镜1个
○ 18650锂电池(要带充电保护板的)1个
○ AMC7135稳流芯片1个
○ 内径21mm的不锈钢管一支
○ 开关1个
○ 热缩管
○ 导线
2.工作原理图

网友:
2.要制作是的手电筒的原理图

3 焊接稳流芯片和LED

将7135IC平放在LED的PCB面,用书夹子夹住然后焊接,这时操作要小心。

网友:
4 焊接正负线。按照电路图的说明,红线接LED正极,黑线接7135IC的GND脚,不要接错了哦!

网友:
5 加工聚光透镜,采用的为手电筒专用透镜(单凸),非球面设计, 光透率可达93%。
装好LED

涂上硅橡胶提高防水防尘性能,以利于散热。

安装好透镜,开始点亮测试,亮了

网友:
下一步将透镜装进不锈钢管。

然后再从尾部扯出电线,倒进导热固化硅胶以便把LED的热量传到不锈钢管

6 安装18650锂电池电池, 装上电池,在电池负极接出两根导线

注意,这时要倒点硅橡胶进去把电池和不锈钢管之间的空间填满

这时候要把2条负极线接在充电插座的负极!

充电插座的正极焊上二极管,然后套上热收缩管绝缘。电池正极线接在二极管的输出端,另一条线接充电插座正极线!

在充电插座的正极输出线接上一颗350欧姆的电阻,套上热缩管,把LED用胶水贴在开关的指示灯孔(开关内部是带指示灯的,把开关原来的指示灯拆掉,把这个装上去就可。充电时候透过开关的半透明红色外壳可以看到这颗LED的亮光)

这种开关自带指示灯,它的功能是打开开关这个灯就会亮,但是我们作为一只手电筒是不需要的,所以就把另一个回路上的充电指示灯接到原来开关带灯的位置上了。1Wled的正极线接上开关的随便一头,另一头接的是电池的正极线。

电阻的另一脚接上LED指示灯的正极,套好热缩管。现在全部线都接好了,把充电插座伸出之前打好的充电孔用AB胶固定。最后就是在开关上涂上AB胶,按进不锈钢管等待胶水固化。

7 测试

充电的时候

充电时的开关

照射 2米距离照的光斑。比较圆,至此DIY 呵呵~大功告成啦!

网友:
楼主的这些件都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
哈哈,开关见过,我从台灯上拆下过一个~
LED是什么的? 不像CREE的呢~

网友:
偶,原来这种led的像花一样的东西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