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求好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我想知道音频运放跟普通的运放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音频运放呢?什么时候用普通的运放呢?又是什么时候该用功率放大器呢?

网友:
音频运放不是正规的称法,只是某些运放被经常用于音频应用中,但本身仍是通用运放。音频用运放(注意一字只差,概念完全不同)对运放本身的本体噪音、输入失调系数、压摆率、增益带宽等要求较高,但又不能过高,否则容易发生自激振荡,但限于成本,非HIFI类音频放大器也会采用最廉价的通用运放。
功率放大器是另一个概念,普通运放具有较高的开环增益,但输出电流不大,功放正好相反,其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功率(包括电压、电流)输出。当你需要较大输出功率时自然需要使用功放,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做个耳机放大器,那么用运放搭就可以了,顶多输出用晶体管扩一下流,如果你要推动落地式音箱,那么必须使用功放。在成品功放中,往往前级使用运放做电压放大,后级使用功放IC或分立功放电路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