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随帖子发不成图片?

网友:

这里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是个简单的复位电路

这是个简单的复位电路

网友:
用于掉电时快速泄放电容中的储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掉电还是按键复位的时候? 放掉电容中 的储存电量的路径应该是通过SW按键吧?

网友:
现在的IC设计,一般不要它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掉电。没有这个二极管,掉电时电容C8的电荷泄放时间会较长,如在此期间再次上电,可能会丢失对复位脚的复位脉冲,使CPU运行不可靠。
 该二极管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复位脚嵌位保护,使得当掉电时该脚电位不会高出Vcc太多。(很多IC都要求加在输入脚电压必须在-0.3V~Vcc+0.3V之间。)

网友:
同5楼6楼说的一样,典型的单片机复位电路。

具体这样,如果你的R3接的是复位reset信号,
没有按下按钮时,复位信号处于高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一旦按下按钮,复位被拉至低电平,单片机立即复位。R3和R4是限流电阻,限制电流不能太大,保护单片机内部电路。二极管D1的作用是使电容C8在电源掉电时能够迅速放电。如果不能迅速放电,当电源短时间第二次上电时,电容C8还有积累电荷,就不能可靠地复位。如此而已,,

网友:
保护作用,让电压更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