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f449如何倍频到16M

楼主:
通过设置SCFQCTL=121可以倍频工作在8M,但是好像最大也就是128,如果工作在16M呢?

网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set, freq = xtal x D x N+1
  SCFI0 |= FN_4;                            // x2 DCO freq, 8MHz nominal DCO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P1DIR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direction
  P1SEL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MCLK & ACLK

  while(1);                                 // Loop in place
}

以上是8MHz的DCO代码,参考下面的文献说明进行修改

DCOPLUS位需要置1,并且设置D=2即可完成
附带说一句449的CPU工作频率为8MHz,所以超过了这个值就不要直接作为M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只能最大到8.4M
449不能超过8M吗?用外部快速晶振也不可以?不是最大可以达到40M的嘛

网友:
哪里说的可以到40M...你看手册上这个型号的最大值...不是DCO里面说可以到多大,,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