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广西区电赛电源题目

楼主:
LED照明用恒流电源变换器(本科组)
(A题)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LED照明用具有直流恒流输出特性的电源变换器,为串联的5LED(单管额定功率1W)供电,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负载条件下,电源变换器为直流恒流输出特性,且输出电流IO可在150mA~350mA范围内可调;
2)电压调整率Su5%:负载为5LED U216V~20V范围内变化时,IO变化不超过±5%
3)负载调整率SL5%U2=18V,负载由3LED增加至5个,IO变化不超过±5%
4)效率 50%U2=18V、负载为5LEDIO=300mA,电源变换器效率 50%
5)具有输出过压保护功能,动作电压为UO= V
2.发挥部分
1)使变换器具有恒流限压特性:UO小于18V时为恒流输出;UO达到18V后为恒压输出,将UO稳定在( V;待UO降至18V以下则恢复恒流输出;
2LED亮度可随环境光线增强而自动降低:暗环境,负载为5LEDIO=300mA条件下,环境变亮后IO减小至不大于200mA以下;
3)具有输出电流的步进调整和测量、显示功能:步进值10mA,测量精度优于2%
4)尽量提高电源变换器的效率。
5)其它。

网友:
有怎么想法?

网友:
我在想U0跟U2是否是需要隔离的!

我在想U0跟U2是否是需要隔离的!不隔离可以直接用芯片做,但是这样可能是违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要求必须要用隔离么,好像没有要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题目没明说,但是从效率大于50%我猜测是要隔离式的,要不然用芯片的话,效率都可以达到8~90%了!所以我认为是要用隔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没有要求的,尽量从-,抓住主要部分,
否则为了非主要部分花费精力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