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电压稳定

楼主:
电阻分压后输出的电压有大概0.001V左右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能使电压稳定?

网友:
首先应查清这0.001V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方好对策。也许是测量/波形观察用的参考点选取得不合适引起的。
既然是电阻分压,估计负载重不到哪去,如果波动是由负载变动引起的话,分压后加个运放跟随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倾角测量模块输出有变化,经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后,有大概0.001V左右的变化,请问改用什么型号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麻烦给推荐一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就让人不解了,既然是测量模块输出有变化,那么分压后的变化也是正常的,把它滤没了还测量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倾角模块每到达一定角度就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压值,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压值不稳定有变化,所以分压后有0.001V的变化,希望用一个电压跟随器能稳定住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必须澄清的概念就是:跟随器的输出是忠实地随输入信号变化的,它只是隔离了原信号(跟随器输入)和负载(跟随器输出),从而避免了由于负载变化而引起的波动。因此这里你必须确认是否测量模块的输出没有变化,假如测量值本来就在变,那么再加跟随器也是白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说分压后有电压变化~~!!
难道分压前没有电压变化?
倾角计是比较灵敏的,一般不动的时候也会有点变化。你还是想想用软件滤波的方式吧。。
如果分压后是MCU采样,荐议还是加一级电压跟随器。你200K分压后的电流很小的,这么小的电流,采样的阻抗至少要10M级的才比较稳,MCU的AD器阻抗是10K级的,直接采的后果是采到的电压不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想问一下可以通过在通道外加电阻的方式来提高AD的阻抗吗?还有就是能不能推荐一款合适的运放来做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