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串口程序

楼主:
下面是一个MSP430g2553串口程序, 但是只能实现单片机发功能  不能实现接受功能,还请高手指点  给个给个可以发和接的程序  不胜感激啊!!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int a[8],i;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_EINT();
  while(1)
  {
    Uart0Sends("ni好");
    __delay_cycles (1048576);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 )==0);
}

网友: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功能,在站内搜索MSP430G2xx3 Code Examples就会有一堆官方代码了,你就在你发的这个程序中加入接收的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这两句换一下位置
另外IE2这个地方用逻辑或(|=),不用“=”

写为以下:
UCA0CTL1&=~UCSWRST;
IE2 |= UCA0RXIE;//开接收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