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模块对无线信号的干扰的测试

楼主:
搭了个小车,无线收发模块出现了一些问题。单独测试,正常,组合到一起,遥控功能变得很差。接收距离缩短了百分之九十多。在后来的测试中,我改变了固封的可调电感,我意识到调坏了。原来的状态调不回去了。调到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状态,继续测试。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电磁干扰。这时的接收距离已变得很短(单独调试),受到影响的现象也更明显。我发现,按下开始遥控按钮,电机转动(默认向前),原来能感应的距离已不能感应。停止转动,恢复感应。我怀疑是电机的干扰。资料中说电机产生的电磁波频率约为10Hz~ 1000MHz,315m正在其中。可是后来,我发现电机不转,也有干扰,只要单片机给电机驱动(l298)的输入端发信号,就产生干扰。此时没有为驱动提供12v电压,有5v电压。如果加上12v电压,干扰进一步增强。这两个操作应该是同一个影响因素。打开12v电源,几乎没有产生压降,不是压降问题。经测试,我发现单片机(不给驱动发送信号的情况下)和晶振基本上没有产生干扰。问题就在驱动(输入和输出)那里。通过改变距离的测试,我基本可以确定不是辐射干扰。那就应该是传导干扰。尽管有滤波电容,电源电压应该还是能随器件状态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此时的接收模块已经不是最佳接收状态,电源的抖动肯能使其更不稳定接收能力进一步下降。 单片机给驱动发信号,驱动产生对应输出,都是抖动因素。我买了一个433m的,如果还是这个样子,我准备尝试一下隔离之类的措施。结果令我有些意外,效果非常好,不带天线,带着电机,5,6米没问题,没有测极限。我记得315那个,单独测试不加天线,也就6,7米。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了像您这一样的问题,可是我不大理解您说的意思,能否进一步向您请教 啊??我的QQ是398908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