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合众达DM642试验箱例程问题

楼主:
例程里有这样一个语句:
int intTemp;
Uint32 tempDisYbuffer    = 0x80300000;
fTemp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1)));

                          intTemp = (int)(fTemp/9 + 0.5);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 = intTemp;
我的疑问是:
1  从TVP5150采集来的BIT.656格式信号为什么要用32BIT格式保存?就说Y信号吧,只是0-255,8BIT就够了啊?
2: 把32BIT数据强制转换成8BIT的用意是什么呢?
DSP新手求教达人指点啊

网友:
1.常见的YUYV和UYVY,有两个8bit的Y信号
2.这个结合前后看看,有可能需要使用U8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中定义的Y,U,V都是32BIT,后面如果需要使用就强制转换成8BIT了,看来还要研究研究TVP5150啊。。。